[MCU] 8位MCU的触摸按键设计方案

楼主(2020-02-21):
8位MCU的触摸按键设计方案

     引 言

    MCU(MICro Controller Unit)中文名称为多点控制单元,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是指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及其发展,将计算机的CPU、RAM、ROM、定时数器和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片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为不同的应用场合做不同组合控制。

    在需要用户界面的应用方案中,传统的机电开关正在被电容式触摸感应控制所替代。通过对由一个电阻和触摸电极电容组成的RC充放电时间的控制,该触摸感应软件可以检测到人手的触摸。由于电极电容的改变,导致的RC充放电时间的改变,能够被检测出来,然后经过滤波等,最终通过专用的I/O端口,或者I2C/SPI接口发送给主机系统。该软件库所需的元器件BOM表,成本低廉,因为每个通道只需要两个电阻就可以实现触摸检测功能。

    1 RC感应原理

    RC采样原理就是通过测量触摸电极电容的微小变化,来感知人体对电容式触摸感应器(按键、滚轮或者滑条)的触摸。

    电极电容(C)通过一个固定的电阻(R)周期性地充放电。 电容值取决于以下几个参数:电极面积(A),绝缘体相对介电常数( ),空气相对湿度( ),以及两个电极之间的距离(d)。电容值可由下列公式得出:

图1 RC电压检测

    固定电压施加在 , 的电压随着电容值的变化而相应增加或者降低, 如图2所示。

    图2 测量充电时间

    通过计算 的电压达到阀值 所需要的充电时间( ),来得到电容值(C)。 在触摸感应应用中,电容值(C)由两部分组成:固定电容(电极电容, )和当人手接触或者靠近电极时,由人手带来的电容(感应电容, )。 利用该原理,就可以检测到手指是否触摸了电极。

    图3 触摸感应

    这就是用于检测人手触摸的触摸感应软件中感应层所采用的基本原理。

    2 硬件实现

    图4显示了一个实现的实例。由R1,R2以及电容电极( )和手指电容( )并联的电容(大约5pF) 形成一个RC网络,通过对该RC网络充放电时间的测量,可以检测到人手的触摸。 所有电极共享一个“负载I/O”引脚。电容R2(10K?)是可选的,用于减少对噪声影响。

    图4 电容触摸感应实现实例

    3 软件实现

    本章描述了触摸感应RC原理的实现。

    3.1 充电时间测量原理

    为了保证健壮的电容触摸感应的应用,充电时间的测量需要足够的精确。

    采用一个简单的定时器(无需IC功能)和一系列简单的软件操作,即定时地检查感应I/O端口上的电压是否达到阀值。

    3.2 基本测量

    使用普通定时器进行充电时间的测量。对电容充电开始之前,定时器的计数器数值被记录下来。当采样I/O端口上的电压达到某个阀值( )时,再次记录定时器计数器的值。二者之差就是 充电或者放电的时间。

    图5 定时器计数器值

    3.3 过采样

    过采样的目的是以CPU时钟的精度,对输入电压达到高电平和低电平( 和 )的时间测量。 为了跨越所有的取值范围,每次测量都比上一次测量延迟一个CPU时钟周期的时间。

    图6 输入电压测量

    3.4 输入电压测量的原理

    为了提高在电压和温度变动情况下的稳定性,对电极会进行连续两次的测量:第一次测量对电容的充电时间,直到输入电压升至 。第二次测量电容的放电时间,直到输入电压降至 。下图以及以下的表格详细说明了对感应电极(感应I/O)和负载I/O引脚上的操作流程。

    表2 电容充放电测量步骤

    3.5 触摸的效果

    电极的电容值( )取决于以下几个主要因素:电极的形状、大小,触摸感应控制器到电极之间的 布线(尤其是地耦合),以及介电面板的材料和厚度。图8说明了这种“触摸的效果”。 时间(即达到了 电平的时刻)比长;同样对于降至 电平的时间也比长。

    图8 触摸效果实例

    3.6 多次测量以及高频噪声的去除

    为了提高测量的精确度,并去除高频噪声,有必要对 和 进行多次的测量,然后再决定是否有按键被有效“触摸”。

    图9 测量的种类

    注意:下图说明了去除噪声的实例。如果测量次数(N)设置为4,那么对一个电极的完整测量将包括4次正确的“连续组测量”(BGs)。

    图10 显示了没有噪声的影响,所有测量都有效的情况。 这个例子中,每个连续组测量中的测量都有效,使得一个完整的测量很快就可以完成。

    图10 实例1

    图11 显示了有一些噪声使得某些测量无效的情况(即r1和r2)。 在这个例子中,连续组测量BG3重复了好几次,直到其中的所有测量都有效,该次组测量才算通过。

    图11 实例2

    图12 显示了有很多噪声,使得无效的组测量次数达到了最大限制 (比如20)。这样的话,整个电极测量都无效。

    图12 实例3

楼主:
8位MCU的触摸按键设计方案

网友A:
MSP430提供触摸按键处理方案

网友A:
MSP430 指的是混合信号处理器。MSP430 系列的功能可使产品理想适用于电池供电的测量应用。

它是 16 位 RISC CPU。MSP430 的正交架构不但可提供 16 个可完全寻址、单周期操作 16 位 CPU 寄存器的高灵活性,而且还可提供 RISC 的强大功能。最新设计的 CPU 可提供仅采用 27 个简单易懂指令以及 7 种统一寻址模式的丰富功能。这样就可实现具有更高处理效率的 16 位低功耗 CPU,与其它微处理器相比,其尺寸更小、代码效率更高。因此,您只需使用一小部分代码量便可开发出具有超低功耗与高性能的全新应用。

高效利用外设可使 CPU 关闭以节省电源或进行其它的处理活动,从而实现最高性能。MSP430 器件外设经过精心设计,只需极少量的软件服务。附加硬件功能可使 CPU 将更多的资源从基本数据处理转移到实现差异化专用功能之上。具有更低成本的系统可通过减少软件使用并降低功耗来实现。

MSP430 在触摸按键应用中的优势

1. MSP430 可实现单芯片解决方案:

2. 简单易用的仿真器转接盒 (emulation pod) 与 IDE

3. 丰富的代码示例可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4. 提供交钥匙解决方案

网友B:
感谢贵哥分享!学习学习!现在TI 8位机还有吗?最低端也是16bit的吧!

网友C:
如何设计电容式触摸按键?

网友D:
使用单片机做触摸按键,多个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E:
物理按键和触控按键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如何轻松面对多点电容触摸屏的设计挑战

网友F:
很经典的设计

网友G:
是触摸还是按键设计?

网友H:
电容触摸按键怎么设置

网友I:
请问触摸按键控制电路的原理

网友J:
单片机可以实现触摸按键么

网友K:
求一款触摸带**的调压电路。

网友L:
导电硅胶按键存在电阻,如何设计按键电路?

网友H:
触摸按键,需要用什么外围电路?

网友C:
柔性电路板触摸按键电路该如何设计?

网友I:
用运放如何设计一个触摸电路

网友G:
触摸压力感应怎么设置?

网友E:
单片机实现电容触摸键设计吗

网友F:
机怎么设置触摸按键灯?

网友L:
可不可以在按键表面贴片导电体

网友K:
怎样设计四个按键的单片机按键接口电路?

网友J:
触摸 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