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实用型存储器写保护电路

楼主(2020-02-21):
实用型存储器写保护电路
        本实用型存储器写保护电路,包括系统复位电路、系统MCU以及写保护控制电路,存储器读写控制端口通过写保护控制电路分别与系统复位电路和系统MCU相连接,系统复位电路和系统MCU用于输出控制信号。采用写保护控制电路对这两路控制信号进行逻辑运算、并将运算后的输出信号作为存储器的写保护信号,可确保存储器在上电瞬间也处于写保护状态,可更好的确保存储器内数据不被擦写,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具体电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没看到处理器的位置和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处理器的位置和接口

同问 没看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处理器的位置和接口

贵哥 你是德州仪器的吗?现在DSP市场 TI和ADI的比较起来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贵哥 你是德州仪器的吗?现在DSP市场 TI和ADI的比较起来怎么样?

ADI基本看不到了   TI在DSP这边到6678后没有新的产品出现了
基本都ARM+DSP这种新架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I基本看不到了   TI在DSP这边到6678后没有新的产品出现了
基本都ARM+DSP这种新架构了   ...

6678 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颗物料!
从美国军工雷达到国内,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这个物料的影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678 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颗物料!
从美国军工雷达到国内,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这个物料的影子。。。 ...

博士什么专业啊

网友B:
通信专业。主要搞射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信专业。主要搞射频吧。

厉害  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