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YS->GPB_MFP和 SYS->ALT_MFP有啥区别?

楼主(2020-02-22):
#define SYS_GPB_MFP_PB15_TM0_EXT    (1UL<<15)           /*!< GPB_MFP PB.15 setting for TM0_EXT */
#define SYS_ALT_MFP_PB15_TM0_EXT    (1UL<<24)           /*!< ALT_MFP PB.15 setting for TM0_EXT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8_Msk | SYS_GPB_MFP_PB15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8_TM0 | SYS_GPB_MFP_PB15_TM0_EXT);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B15_Msk);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B15_TM0_EXT;

SYS->GPB_MFP和  SYS->ALT_MFP到底有啥区别?哪个是配置IO的复用功能的??

网友A:
这是哪个单片机的啊?

网友A:
GPB和ALT是啥区别,你去手册看看。

网友A:
还有你这个是哪个系列的,我在M0系列头文件里面没看到

网友B:
楼主不说是哪个系列型号的,谁知道去哪儿找啊。

网友B:
新塘的不同系列配置不同,可能定义的宏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单片机的啊?

新塘NUC1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说是哪个系列型号的,谁知道去哪儿找啊。

新塘NUC131

网友C:
/* How to use below #define?
Example: If user want to set PA.0 as ADC0 and PA.1 as ADC1 in initial function,
         user can issue following command to achieve it.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0_ADC0  | SYS_GPA_MFP_PA1_ADC1;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A0_ADC0 | SYS_ALT_MFP3_PA1_ADC1;
         SYS->ALT_MFP4 = SYS_ALT_MFP4_PA0_ADC0 | SYS_ALT_MFP4_PA1_ADC1;
*/

//PA.0
#define SYS_GPA_MFP_PA0_GPIO        0x00000000UL        /*!< GPA_MFP PA.0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ALT_MFP_PA0_GPIO        0UL                 /*!< No ALT_MFP setting for PA.0 */
#define SYS_ALT_MFP1_PA0_GPIO       0UL                 /*!< No ALT_MFP1 setting for PA.0 */
#define SYS_ALT_MFP2_PA0_GPIO       0UL                 /*!< No ALT_MFP2 setting for PA.0 */
#define SYS_ALT_MFP3_PA0_GPIO       0x00000000UL        /*!< ALT_MFP3 PA.0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ALT_MFP4_PA0_GPIO       0x00000000UL        /*!< ALT_MFP4 PA.0 setting for GPIO */

网友C:
Alternative Multiple Function Pin Control Register

网友C:
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多功能引脚的功能选择需要多个寄存器配置才能实现。

网友C:
然后起了不同的名字。

网友C:
按照头文件中的说明方式使用就行了。

网友C:
我看库函数中也有例子演示。

网友D:
两个不同的寄存器而已

网友E:
因為功能腳位的切換,多較多的功能腳位,所以需要另外的寄存器作切換。

网友A:
这个单片机的管脚服用比较多,所以每个管脚的功能切换需要较多的寄存器一起配合才能实现。

网友F:
一个是告诉你 不是普通的io口, 另外一个告诉你 ,是复用功能的中的 一个具体的功能. 没毛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个是告诉你 不是普通的io口, 另外一个告诉你 ,是复用功能的中的 一个具体的功能. 没毛病

大佬研究的细致,这让我也学到了不少啊

网友F:
加油 nuc131 据说
NUC131通过了车用的AEC-Q100认证,新唐也打算使用推广这颗IC进入车用市场

网友B:
牛叉叉,这个没想到这么牛

网友B:
看来小瞧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研究的细致,这让我也学到了不少啊

大佬一语中的,通俗易懂,感谢感谢!!!!不像ST的芯片具体的复用功能和IO都在同一级别选项里,新塘的还有两个等级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