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刚问FAE关于N76E003 10K WKT 的几个问题,发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2020-02-22):
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WKT中断在跑普通16M时钟的时候,定时是准的。跑掉电模式突然就偏差大了。
搜索全网未见有相关内容,所以手动自己排除。官方数据手册,勘误手册均未说明。

1.主时钟使用10K,通过IO输出时钟,得到时钟频率10.16K-10.18K,确定内部低速时钟是准确的。
2.写测试代码,发现在待机模式,WKT中断是准的。
3.最后怎么更改,只要是设置掉电,突然WKT就变大。大概是+15%。
数据手册说了10K偏差±35% 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因为一条指令,突然偏差。担心会有我没理解到位,设置错误。
多次修改均为得到答案,且发现,数据手册上时钟部分,只读,保留位,在官方头文件中有操作指令。头文件和数据手册有出入。
且数据手册中切换时钟的步骤在示例代码中根本没有体现。
确定此题超纲后,给FAE打电话。得到回复如下:
1.这个是正常的,只要执行掉电指令,偏差就会突然增大,因为校准IRC的电路关闭了。数据手册的±35%包含了这个偏差。
2.数据手册和头文件对不上的问题,可能是新唐觉得不保险,选择把对应的位关闭了,就算有用不建议使用,担心之后的产品关闭了造成麻烦。以数据手册为准。
3.数据手册上关于时钟切换操作要先打开目标源查询状态,应该是针对外部时钟,内部时钟稳定不需要。

我把他发出来,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也好。如果抛砖引玉,有其他,能人补充也是极好的。

楼主:
我为啥会琢磨这个事,有两个原因:
1.我担心我设置不对,对这里理解有遗漏导致有错。
2.按我原来的想法,周期性的让16M和10K同时计时,可以反推10K的误差,自己算准确的睡眠时间。现在没辙了,掉电就误差。

网友A:
FAE说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这部分冗余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E说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这部分冗余时间。

只是觉得奇怪,怎么就没人问这个问题。应该大家做低功耗都会碰到这个。

我写的时候是考虑了±35%,但是这条指令突然就偏差,让我以为是其他问题,没睡眠的时候我输出了IRC,看了偏差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觉得奇怪,怎么就没人问这个问题。应该大家做低功耗都会碰到这个。 ...

说明人家悄悄的自己发现解决了,我有时候也是这样,遇到了问题,发现了有差异,会稍微调整一下,满足需求,另外时序要求上,或者时间周期上,我都会考虑很大的冗余的。

网友B:
这个你都看不出来不是很充裕,肯定要设置长一点,能满足要求就行,不要纠结计算的值,不可能都刚刚好的,不给冗余时间。

楼主:
更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挂着仿真器,在线仿真。执行掉电模式,WKT时间是准的,说明有仿真器DeBUG的时候,没有真正掉电。

网友C:
因為每次從PD 喚醒時候,WKT 會清counter,所以每次睡的時間不一樣,喚醒的時間不一樣,造成WKT 不是按照固定時間來。
建議醒來後,先停WKT,進省電前再開啟,這樣起來的時間就會相同。

这个建议好,非常感谢。我没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每次從PD 喚醒時候,WKT 會清counter,所以每次睡的時間不一樣,喚醒的時間不一樣,造成WKT 不是按照固 ...

这个建议不错,我使用的时候WKT是一直在跑,不过唤醒后工作用掉的时间很少,所以没有察觉出来。细想来,是睡眠时间不一样了。

网友:
看帖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