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1A LDO 方案

楼主(2020-02-22):
CN2626是一款低噪声线性电压调制集成电路,最大输出电流可达1安培,在2.7V到6V的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电压精度可达±1%。在1安培输出时,CN2626只需要300毫伏的压差。
特点:
        输入电压范围:2.7V到6V
        固定输出电压
        输出电压精度:±1%
        最大输出电流: 1安培
        电源抑制比:53dB@10kHz
        工作电流: 410uA@VIN=3.7V
        输入电源关断电流:1.7uA@VIN=3.7V
        芯片内部软启动功能
        输出滤波电容可低至1uF
        具有恒流工作模式
        输出短路电流:恒流电流的10%
        芯片内部过流保护功能
        输出到输入反向电流保护
        采用温度调制功能
        采用eSOP8封装

楼主:
附CN2626技术说明书。

网友A:
300毫伏的压差。这参数优势并不强哦

网友B:
1A最大压差的情况下有多烫

网友C(2022-10-19):
引用 网友A:
300毫伏的压差。这参数优势并不强哦

那有没有更屌的  大哥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