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61芯片,如何用定时器计数不同频率的外部脉冲?

楼主(2020-02-22):
M261芯片,如何用定时器计数不同频率的外部脉冲?

外部脉冲的频率是变化的,从几HZ,~50KHz,随机变化,现在只要用定时器来对外部脉冲来计数,可以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甚至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查询法都可以。如果你的单片机只干一件事。。。

网友B:
楼主到底研究出来ARM内核单片机怎么搞这个没

网友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s the timer event counter functio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261.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printf("Count 1000 falling events! Test complete.\n");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PLL */
    CLK->PLLCTL = CLK_PLLCTL_128MHz_HIRC;

    /* Waiting for PLL stable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PLL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2));

    /* Set SysTick source to HCLK/2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SEL_HCLK_DIV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TIMER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SEL_PCLK0,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UART0_RXD_PB12_Msk | UART0_TXD_PB13_Msk))) | UART0_RXD_PB12 | UART0_TXD_PB13;

    /* Set Timer0 event counter pin */
    SYS->GPB_MFPL &= ~TM0_PB5_Msk;
    SYS->GPB_MFPL |= TM0_PB5;
}

void UART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 and set UART Baudrate */
    UART_Open(DEBUG_PORT,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i;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Timer Event Counter In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Timer0 Settings:\n");
    printf("    - Clock source is HCLK      \n");
    printf("    - Continuous counting mode  \n");
    printf("    - Interrupt enable          \n");
    printf("    - Event counter mode enable \n");
    printf("# Connect PB.4 pin to event counter pin TM0(PB.5) and pull PB.4 Low to generate TM0 event input source.\n\n");
    printf("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n\n");
    getchar();

    /* Configure PB.4 as GPIO output pin and pull initial pin status to High */
    PB->MODE = (PB->MODE & ~GPIO_MODE_MODE4_Msk) | (GPIO_MODE_OUTPUT << GPIO_MODE_MODE4_Pos);
    PB4 = 1;

    /* Give a dummy target frequency here. Will over write prescale and compare value with macro.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ONESHOT_MODE, 100);
    /* Update prescale and compare value to what we need in event counter mode. */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0);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1000);

    /* Counter increase on falling edge */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0, TIMER_COUNTER_EVENT_FALLING);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Start Timer 0 */
    TIMER_Start(TIMER0);

    for(i = 0; i < 1000; i++)
    {
        PB4 = 0;    // low
        CLK_SysTickDelay(1);
        PB4 = 1;    // high
        CLK_SysTickDelay(1);
    }

    while(1) {}
}

/*** (C) COPYRIGHT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C:
BSP里这个例子就是啊。

网友D:
定时器外部事件计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