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转换器选用

楼主(2020-02-22):
采样信号最高频率在200k,选用什么样的AD转换器比较合适?

网友A:
速度会不会有点慢啊。。

网友B:
速度有点慢吧,楼主要采什么信号

网友C:
只要精度够就可以的啊。。

网友D:
一般都是直接采用单片机自带的AD就可以了。

网友E:
st现在大多都带有12位的AD,看够用不。

网友F:
使用芯片的ADC就可以了啊。

网友G:
外部的ADC都这个频率的啊

网友H:
其他的采样位数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I:
建议选用高精度,高转换速率的

网友J:
现在的芯片带的就可以实现。

网友K:
如果是8位的ADC,很多芯片可以选择。

网友L:
选择一个带adc的mcu就可以,很多都能到这个采样速度。。

网友M:
并行比较型AD转换器、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双积分AD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