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查看变量却出错

楼主(2020-02-22):
stm32 IAR开发环境上编译时是没错的,当要查看某个变量或某个函数点击GO TO DEFINITIN OF时,会出现Unknown version of browse information 这个问题。

网友A:
或者你使用的文件是错误的  头文件中找不到

网友B:
无法找到函数的定义处。。

网友C: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取消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网友D:
先取消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再选上。。

网友E:
这个以前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F:
楼主想问的是变量还是函数?

网友G:
不知道你查找哪个函数?

网友H:
没有设置吗?有可能是工程文件的问题。

网友I:
重新打开工程则Go to definition of恢复可用。。

网友J:
是goto这个功能不能使用吗???

网友K:
如果是自带的函数可能有问题。

网友L:
重新建立工程文件试试吧。

网友M:
这一块的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等等IAR工程里面的文件全都加载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