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松翰单片机

楼主(2020-02-22):
感觉频率不稳定,io反相输出的波形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switch (Flag_onoff)
                {
                    case 0:
                        Infrared_signal=0; Flag_onoff=1;
                        break;
                    case 1:
                        Infrared_signal=1;Flag_onoff=0;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A:
需要准确时序的,需要调用汇编函数,否则,你要看看C编译后的代码,需要插入NOP指令,让时序符合要求。

网友B:
你是刚刚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