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I DSP C6678的SAR成像系统!极其经典的应用!!!!

楼主(2020-02-22):
    合成孔径雷达((SAR)是雷达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已经应用到机载和
星载平台,而弹载SAR也已经成为军工领域研究的热点,为复合制导技术的发展
增添了新的活力。
    本文论述了基于TI DSP C6678的弹载SAR实时成像处理设计,针对弹载SAR
信号数据量大、处理过程复杂的特点,采用基于FPGA+多DSP架构的信号处理板
进行实时成像处理,具有极强的信号处理能力。信号处理板在FPGA和DSP之间加
入了交换芯片,既可以实现FPGA与DSP之间的数据通信,也解决了多DSP之间
的数据交换,充分展示了DSP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以及其接口广泛实用性。本文
对TI DSPC6678以及整个弹载SAR实时成像处理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论述了
TI DSPC6678的多核间以及接口的通信,同时详细介绍了整个弹载SAR实时成像
的算法流程、成像算法的软件实现以及整个实时成像处理方案的设计,最后展示
了弹载SAR实时成像处理的调试结果。通过对回波数据处理,不仅达到了实时处
理的要求,而且还具有较高的精确度。

楼主:
    伴随着合成孔径雷达(sAR}成像技术的发展,将SAR与精确制导技术相结合
的弹载SAR已成为近些年研究的热点。弹载SAR继承了SAR在获得高分辨率图像
的优点,在进行二维成像制导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弹载SAR可以利用高分辨率
来获得更多的目标信息,清晰地呈现出目标的形状和精细结构,从而大大提高对
目标的识别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而弹载SAR在军事上一般在侦查完后还需完成
攻击,一般需在大斜视的情况下成像。因此,对于研究弹载SAR成像是具有一定
意义的。
    就以传统的弹载导引头而言,应用于它上面的技术大致可以分为:红外、微
波、激光、电视成像等技术,但这些技术都只是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某一专业区域,
都有其优缺点,不能满足现代军事战争的要求。
    红外成像制导技术利用目标与背景间的热辐射差,由红外线导引头来捕获目
标区域的红外辐射,经过信号处理将其画为红外图像,最后锁定、跟踪目标并进
行打击抗光电干扰,分辨率高,目标成像和识别性能好,隐蔽性好红外制导依赖
于目标本身的辐射特性且图像没有距离的信息,成像距离也较比近,不能全天候
工作。而且,在导弹超音速飞行时,摩擦热量、气流以及恶劣的天气环境等会使
导引头的红外图像严重失真,影响红外制导系统的目标识别和打击性能。
    毫米波制导技术目标反射或辐射的毫米波被毫米波导引头接收后,导引头就
能跟踪并打击该目标有较高的距离分辨、增益和多普勒灵敏度,且体积小、重量
轻、波长短、波束窄毫米波器件制造工艺水平低,雷达发射功率小,雷达作用距
离近。

楼主:
    激光制导技术用激光作信息传递媒介,激光携带的信息被导引头接收,由弹
载处理器处理后,发出制导指令,修正导弹轨迹,实现对目标的精确打击成本低、
重量轻、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制导精度高易受天气条件影的响,无法全天候
使用。
    电视成像制导技术通过电视摄像头捕获、识别、定位和跟踪目标抗电子干扰
强,目标成像效果好,制导精度高,隐蔽性好成像距离较近,且无距离信息,不
能全天时、全天候工作,尤其是夜间无法使用。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常用的单制导技术都有其自身的缺点,所以复合制导
技术越来越成为制导控制研究的热点。在众多复合制导技术中,合成孔径雷达
(SAR)与INS组合系统的众多优点使其越来越受到重视。用SAR图像匹配获得的
导弹实时位置信息去修正INS定位信息的误差,就能提高导弹攻击的精度。因此,
弹载SAR导引头制导技术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精确制导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

网友A:
我断定这个肯定是哈工大的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断定这个肯定是哈工大的在做!

不过也不一定 借鉴一下 学习学习!很多国内的搞笑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水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也不一定 借鉴一下 学习学习!很多国内的搞笑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水平的! ...

感谢分享!看看!楼主这样分享 很方便手机查看。手机不用下载就可以看到。浏览一下就可以。方便躺在床上看。。。

楼主:
    弹载SAR一般需要在大前斜视的情况下成像才能确保其转弯机动时间,再加
上弹载SAR天线一般具有较小尺寸,其全孔径上的方位分辨率一般远高于匹配参
考图,为了保证后续处理正常进行和满足制导的需要,弹载SAR成像算法不宜太
过复杂,在一定的代价下可以仅使用子孔径数据,简化处理流程,以实现快视成
像。本节从大斜视成像几何模型、距离向处理以及方位聚焦等方面详细分析弹载
SAR子孔径快视成像算法。

楼主:
    为了得到更高精确度的方位向展开式,这里引入级数反演法对式(2-4)展开得
到高近似度的高阶相位。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这种应用很高端!

网友B:
这种应用 一般开发者用不上。估计太高端了。。。。

楼主:
消息队列:

楼主:
PCIE资料
~~~
PCIE总线

楼主:
    门铃操作由门铃包和响应这两种信息交流方式组成。常用于一个处理单元发
送一个简短的消息给另外一个处理单元。门铃交易用于专门的信息位来传递信息,
并没有信息的支付。这些信息位是软件可配置的。在运用中,一个处理器接受到
一个门铃包,就会把它放到门铃信息队列中。这些队列信息可以在硬件中也可以
在本地存储空间内。本地的处理器可以读取该队列的信息来确认后续的操作。门
铃的功能是用户自定义的,但是主要功能是用来触发DSP的中断。门铃包是不同
于之前传输的数据包的,所以门铃包的信息位要把DOORBELL这一位配置好用于
区分。DSP中有四个门铃寄存器,通过设置在门铃包里面的16位信息位可以控制
具体设置那个门铃寄存器的中断位。

楼主:
    Doorbell中断是在通过SRIO接口来传输数据时使用的,门铃操作由门铃包和
响应这两种信息交流方式组成。常用于一个处理单元发送一个简短的消息给另外
一个处理单元。门铃交易用于专门的信息位来传递信息,并没有信息的支付。这
些信息位是软件可配置的。在运用中,一个处理器接受到一个门铃包,就会把它
放到门铃信息队列中。这些队列信息可以在硬件中也可以在本地存储空间内。本
地的处理器可以读取该队列的信息来确认后续的操作。门铃的功能是用户自定义
的,但是主要功能是用来触发DSP的中断。门铃包是不同于之前传输的数据包的,
所以门铃包的信息位要把DOORBELL这一位配置好用于区分。DSP中有四个门铃
寄存器,通过设置在门铃包里面的16位信息位可以控制具体设置那个门铃寄存器
的中断位,图3.9为门铃中断寄存器的定义图。

网友C:
感谢分享!虽然大部分看不懂。。。也想象不出来。。。

楼主:
SRIO这个传输非常的快!是DSP的经典总线应用啊。。。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的DSP的市场还大吗?

网友D:
DSP应该主要是高端市场吗?

楼主:
看到没?这个复杂不复杂/??

网友E:
能设计这个产品的真是个人才!

网友E:
第一次见到还有铁壳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见到还有铁壳封装的??????

拜托!这不是铁壳!这是金属壳,也有可能是合金或者金属、铜的!

楼主:
各种总线的比较!PCI,  CPCI,  VME与VPX总线的对比!

楼主:
    1.采集控制板
    采集控制板以VitexSFPGA和TiDSPC6455为核心,主要完成高速ADC采集控
制、数据预处理、慢速ADC/DAC的控制、导引头时序控制等。
    2.信号处理板
    信号处理板以TMS320C6678为核心,基于高速串口SRIO的互联接口,主要
用来实现算法的处理。实现以TI最新高端8核DSP处理器TMS320C6678为核心点,
采用4片DSP TMS320C6678, 1片SRI。交换芯片CPS 1848,通过 Hyperlink, SRIO
接口实现DSP之间的通信,采用松藕合方式,每片DSP上都配有独立的外部存储
器,通过交换芯片实现任何两片DSP间的互连。
    3.无源背板
    背板的作用为实现各板卡间信号、电源的互连,通过控制信号线来与板卡进
行连接,实现系统扩展,组成功能和结构完整的信号处理系统。
    信号处理系统采用高速串口SRIO作为数据通道。SRIO接口是一个独立的从
模块但又可以在DSP内部作为一个主模块。具体意思是外部器件可以把数据写入
DSP而不需要给CPU产生中断和依赖DSP的EDMA。设计中,板间通过4x通道形
式可以达到最高12.SGbps的数据传输能力。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不好理解 太复杂的设计了!

楼主:
弹载SAR实时成像处理算法流程

楼主:
    如图4.4所示,为整个弹载SAR成像处理算法的流程图。原始数据为在FPGA
中做完DDC后的图像数据,首先在距离向频域完成距离脉压,此时数据块在时域
且被截取,对其做多普勒中心估计、接着进行距离向的FFT、走动校正因子相乘、
IFFT,然后进行方位向FFT、距离向FFT、弯曲校正因子相乘、距离向IFFT和方
位向IFFT,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距离向处理。随后对经过距离向的数据进行多普勒
调频率估计,通过多普勒调频率得到径向加速度参数。再者是方位向处理,操作
是对加速度信息进行曲线拟拟合,构造出相位补偿函数,进行方位向的FFT、高
次相位因子和高阶非线性变标因子的相乘、IFFT、剩余高次相位补偿因子和
Deramp因子的相乘、FFT,这样整个方位向的处理就完成了。通常为了使图像清
晰,还需要做多视处理、几何形变校正,最后对数据做量化处理。
    尤其关键的是方位脉压和多普勒中心搬移,涉及到高次相位的补偿和变标因
子的处理等。具体的程序处理必须考虑到弹载参数和弹道等问题,这也是整个成
像算法的关键所在。

楼主:
    DSP C6678的编译器拥有强大的编译能力,能够快速高效地将C代码转成为
汇编代码。在DSP C6678实现整个弹载SAR成像算法,就必须依靠其强大的编译能
力,建立起实现整个算法所需的DSP底层库函数,同时也需要实现弹载SAR成像数
据在DSP内部和DSP与FPGA, DSP之间的通信工作。

网友G:
感谢分享!太复杂!

楼主:
    如图4.7所示,采集板中FPGA首先完成DDC和数据打包工作,等待DSP中的
GPIO信号拉高,表示高速串口SRIO已经准备好,于是将打包后的数据通过SRIO
总线,采用Doorbell的中断方式,传给DSP的MSMC存储区。DSP接收完数据后响
应Doorbell中断,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将标志位置to
    接下来就是数据的预处理和储存工作,处理板采用两片DSP C6678完成成像
处理,每片DSP C6678接收2048个脉冲。每片DSP采用。核接收数据包头和数据,
在主函数中判断标志位,置1时提取数据包头信息,然后开始距离脉冲压缩处理,
每个脉冲脉压后的数据截取中间的1024点,最后将数据搬移到DDR3中,并记录
收取的回波数,此时必须将标志位置0,为接收下个脉冲数据做准备。在此期间,
其他核必须等待核0接收处理完成数据,采用采用信号量控制!
    选择上面的方式接收数据,必须保证一个脉冲的距离压缩时间在一个重频对
应时间内。
    为了充分发挥DSP C6678 8核的处理能力,这里每个模块的成像处理采用了
将输入数据分为8块,8核并行处理对应的每一块数据,处理完成后将数据传输
的DDR3。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八核做完整个模块的处理后,对提取出来的参数信
息或者保留出来为后续处理使用的数据时,一定要注意缓存的一致性,确保每个
数据都写到它对应的实际物理地址。如果需要产生一些参数信息用作八核的算法
处理,只需要用其中的一个核去做就可以了,但必须保证整个参数信息或者数组
在共享内存中,注意它们的缓存一致性问题。

楼主:
多普勒雷达的计算

网友H:
这种是弹载导弹上面的应用吗?

网友I:
这是反向研究霉菌的系统吗?感觉有点过于高大上的了……

楼主:
    对于实时信号处理系统而言,处理大数据量和满足系统的实时性已经成为现
在雷达系统的基本要求。我们常用的首选处理方案是采用FPGA+多DSP的信号处
理机结构,这也是最基本的处理方案之一。TI公司最近几年新推出的
TMS320C6678在实时信号处理领域的引起了大的轰动,由于它设计上具有的的多
核结构,差不多已经替代了传统的DSP,例如TS201,再加上其系统上具有的多核
多层片以及可以将操作系统bios应用于实时信号处理方面,这大大方便和简化传
统的DSP所需的任务与资源的分配。但是目前,由于本人对TMS320C6678如何将
操作系统bios应用到DSP中了解还不是很全面,在任务与资源的分配方面仍需要做
更加深入的研究。也许随着DSP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来也会出现超于
TMS320C6678的DSP新的技术,更加满足未来军事的发展。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BIOS系统,效果最好了!

网友A:
TI 的BIOS 系统,实时系统,本身就可以协调很好的给类DSP的片载资源!

网友J:
博士啊   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理论基础不好  要不你给咱搞个课程

网友J:
专门讲雷达信号处理等

网友J:
国内北理工等也都在做  我们在做雷达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国内北理工等也都在做  我们在做雷达模拟

雷达模拟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PXI的架构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雷达模拟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PXI的架构了吧。

主要是CPCI 和 VPX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雷达模拟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PXI的架构了吧。

现在越来越小型化了  便携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