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求这个流量计的接线方式解答

楼主(2020-02-22):
原先的液体涡轮,去PLC,两者之间接线是3根线,一个是24v,一个信号,一个GND,现在流量计坏了,换了一个新流量计,但是新的流量计是输出集电极信号,也就是OC,仪表本身供电是24v,然后还有两个端子OC+,OC-,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求指点。

网友A:
你以前用的npn/pnp开关量接入PLC?oc需要接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才会有高低电平变化,你那应该接个大电阻5k或者10k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