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电缆厂家或者型号推荐

楼主(2020-02-22):
需要用到同轴电缆用于微波炉磁控管产生的微波传输,问了几个同轴电缆厂家,都不清楚在这一方面的应用对同轴电缆参数的要求,请了解的指导下,该选择哪个型号,关注哪些参数

网友A:
家用电磁炉都是工作在2.4G ISM频段的,按这个频率去找.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oz_20200222&ie=ut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电磁炉都是工作在2.4G ISM频段的,按这个频率去找.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oz_20200222& ...

频率我知道的2.45G,特征阻抗50Ω,好像还有传输功率在300w左右,选型上面除了这些参数,没有别的需要说明了吗,比如线缆的牌号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我知道的2.45G,特征阻抗50Ω,好像还有传输功率在300w左右,选型上面除了这些参数,没有别的需要说 ...

你说的应该是微波炉.电磁炉频率kHz级别.把炉子打开看下人家用什么型号线.

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377页 168M
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377页 16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微波炉.电磁炉频率kHz级别.把炉子打开看下人家用什么型号线.

线缆上面没有字体,所以无法确定详细信息,原来我们用中空的波导管,这个第一次换同轴电缆,所以完全没有经验,和厂家沟通下来对方也是不太清楚,可能有做过相关产品的会有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微波炉.电磁炉频率kHz级别.把炉子打开看下人家用什么型号线.

恩,刚打错了,写成电磁炉了,已经修改成微波炉

网友B(2023-12-13):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微波炉.电磁炉频率kHz级别.把炉子打开看下人家用什么型号线.

能否发我一份?xyapf@163.com
感谢,

网友A(点评):
去油香收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感谢,天天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