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硬件断点如何设置

楼主(2020-02-22):
想请问一下硬件断点如何设置呢?

网友A:
是调试程序吗,OllyDBG可以设置。。

网友B:
还是使用仿真吧,这个可以实现你的硬件查看!

网友C:
右击选中要下断点的数据。-》断点-》硬件防问,硬件写入,硬件执行。根据你需要设。

网友D:
硬件断点是CPU提供的功能。

网友E:
你的意思是仿真程序吗?对哪种芯片设置断点?

网友F:
仿真的时候就可以实现。

网友G:
软件仿真的断点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H:
直接在CCS上设置断点仿真调试。

网友I:
是DSP吗?直接仿真的时候使用。

网友J:
想问一下不是CCS可以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