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高效开始DSP的硬件开发

楼主(2020-02-22):
根据应用领域选择单片机推荐的DSP类型 ,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硬件开发?

网友A:
参考选定的DSP之EVM板,DSK等原理图,完成DSP最小系统的搭建。。

网友B:
包括外扩内存空间、电源复位系统、各控制信号管脚的连接、JTAG口的连接等。

网友C:
EVM参考很重要
但是datasheet更重要

网友D:
根据具体应用需要,选择外围电路的扩展。。

网友E:
一般如语音、视频、控制等领域均有成熟的电路可以从官方网站得到。

网友F:
外围电路与DSP的接口可参看EVM或DSK,以及所选外围电路。

网友G:
电路芯片的典型接口设计原理图。。

网友H:
最好外围电路芯片也选择st的,这样的话不管硬件接口有现成原理图、很多

网友I:
连DSP与其接口的基本控制源码都有。

网友J:
地址译码、IO扩展等用CPLD或者FPGA来做。

网友K:
将DSP的地址线、数据线、控制信号线如IS/PS/DS等都引进去有利于调试。

网友L:
倡议选择适合的EVM,如SEED降求的DEC系列,降求主户完全的本理图,示例程序,非进修的很佳的农具,非设计很佳的参考。

网友M:
学习板开始,从其最小系统开始调试,会很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