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地必须接到一起么

楼主(2020-02-22):
两个232的机子通讯各自供电,地必须接到一起么?

网友A:
你接单线,谁拿来做参考呢?

网友B:
这个肯定要,要不然电压就没参考了

网友C:
必须接地才能正常的啊。

网友D:
地是需要接在一起的。

网友E:
正常通信的话,需要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F:
RS232接地处理很重要。

网友G:
否则通信数据可能有错误。

网友H:
使用zigbee可以不共地了。

网友I:
复习一下复杂电路欧姆定律就明白了!

网友J:
必须共地,看rs232标准定义,不是差分信号!

网友K:
差分是不是也要共地呢?

网友L:
一般根据现场工况决定是否接地(考虑环境、通信距离、通信速率、干扰源等因素),见过好多预留接地端子,但实际并没有接。。

网友M:
对,要接的话,一般必须保证有一端良好接地,且为单端接地

网友N:
必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