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电复位电路

楼主(2020-02-22):
在上电复位电路中,复位电阻电容采用10k欧姆和4.7μf和采用1k和47μf的组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

网友A:
复位时间长度不同,如果电容太小可能不能有效复位。

网友B:
后一组合的硬件成本比前一组合的硬件成本要高,占电路板面积也大。
时间常数是一样的。

网友C:
RC乘积相同,时间常数相同。 复位时间相同。47μf封装可能比4.7μf的大。电阻封装一样。

网友D:
电平保持时间是相同的,除非复位引脚的输入阻抗过低。

网友E:
RC时间常数是完全一样的,除非复位输入引脚的阻抗过低,显然,对CMOS器件而言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F:
如果电容过小,RC回路的电阻值就会非常大,大到接近复位引脚的输入阻抗量级时,那输入阻抗当然就不能忽略了

网友G:
电阻阻值过大,因吸潮或助焊剂导致的PCB绝缘电阻下降都不得不考虑了。常规取值时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H:
t=R*C,时间常数是一样的啊。。

网友I:
是一个时间常数   也就是充放电时间。。

网友J:
怎么不使用复位芯片呢?

网友K:
好多对复位要求不严格的    都采用RC自复位。。

网友L:
其实可以使用复位芯片。

网友M:
电阻的作用不是限制电流的大小,而是控制复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