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f不行while可以

楼主(2020-02-22):
相关代买如下:

u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REN=1;
SM0=0;
SM1=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 if(TI==1)
  while(!TI);
//  {
    TI=0;
    ES=1;
//    }

  }

网友A:
if是检测当前点,while是反复检测吧

网友B:
在if语句前加了一段延时也不行,按理说发完数据完TI自动被置1,肯定能检测到.

网友C:
原先的程序加了ET1=1;(开定时器1中断),不管延时多久都不行,不要ET1=1

网友D:
可是延时设得太短一样也不行.所以就以为是if语句出问题.

网友E:
while用于循环语句,而if用于判断和分支语句。

网友F:
往往从架构或设计上进行优化来提升处理能力。

网友G:
这个while是死循环的。

网友H:
if不行while是什么意思呢  ?没看懂。。

网友I:
楼主找找这个的不同的地方吧

网友I:
建议开了尾递归优化的 试试看。

网友J:
里面只能写死循环才可以的。

网友K:
肯定是代码实现的问题  。。

网友K:
可以连用吧 if有什么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