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AR生成的bin文件都是以 一群 BFFEF7FF 字符结尾的吗?

楼主:
求助大侠:

IAR生成的bin文件都是以 一群 BFFEF7FF 字符结尾的吗?
最近在做bootloader,希望校验写入之后的 bin 文件的CRC32值,现在的问题是,在不修改原始 bin 文件的基础上通过识别 bin 文件最后的 BFFEF7FF作为文件结束;
不知道这个特殊字符是不是就是用来识别 bin 文件结束的;

谢谢!

楼主(2020-02-24):
或者说,怎么在 bin 文件最后增加特定关键字呢?

网友A:
奇怪了,通过这个不靠谱,为什么不采用文件大小判断

网友B:
还有这样的操作?

楼主(点评):
大侠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通过这个不靠谱,为什么不采用文件大小判断

这个是编译器生成的,但是貌似有些bin文件结尾不一样;现在也不好判断了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编译器生成的,但是貌似有些bin文件结尾不一样;现在也不好判断了都。 ...

不知道bin文件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bin文件大小?

bin文件会随着功能变化而有变化;大小每次不一样;我非常想有个办法能在bin文件最后增加一段特殊的字符串,作为结束的判断;  __attribute__ 这个关键字不知道能不能在文件最后增加一个特殊字符串;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n文件会随着功能变化而有变化;大小每次不一样;我非常想有个办法能在bin文件最后增加一段特殊的字符串 ...

你是用在什么情况下,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点评):
比方说用来写一串数据,作为bin文件的结束;或者copyright 申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在什么情况下,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上位机BIN文件改动处理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