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楼主(2020-02-22):
The 4.7 µF ceramic capacitor must be connected to one of the VDD pin
12个100nF一路一个,+ 1x 4.7uF,这个大一点4.7uF是接在什么位置呢?
谢谢

网友A:
芯片的电源入口处。

网友B:
芯片的电源入口注意是多个,简化的示意图,这个方块是很多个叠加在一起的,意思是代表了die的很多个电源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电源入口注意是多个,简化的示意图,这个方块是很多个叠加在一起的,意思是代表了die的很多个电源阴 ...

connected to one of the VDD pin
估计这个VDDREG内部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共用一个4.7uf大电容来储能,其它的0.1uf作旁路。

STM32的VDDIO不需要退耦么?PDF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