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反过来可以吗?

楼主(2020-02-22):
我要实现一个长距离传输,准备把单片机TTL通过max485转成485信号,然后长线传输,再把485转成USB,用电脑接收。FT232可以把USB转成485,反过来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吧

楼主:
如果不可以,那怎么把485转成Usb信号呢。

网友B:
有没有一种芯片可以让USB信号跟485信号相互转化

楼主:
嗯,或者485信号跟TTL相互转化

网友C:
FT232是usb转uart,是双向的,但不是直接转485

网友D:
ft232 +max485 +自动控制方向电路

楼主:
max485可以反过来转吗??

网友E:
这个需要芯片完成。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usb转换ttl

网友G:
使用485转换232串口

网友H:
PL2003也能实现usb转换ttl

网友I:
可能需要两级转换才能使用。

网友H:
485信号跟TTL不能转换成功的。

网友J:
现在很多的芯片都有485的功能,然后转换串口输出。

网友K:
楼主必须使用usb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