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ing不通

楼主(2020-02-22):
我用的是OMAPL138的芯片,网卡是KSZ8041FTL,用的平台是CCS3.3,调试dsp,并且移植了Ucos操作系统,我把板子的网口和主机的网口用网线连起来,然后在主机的cmd中ping板子的IP地址,到目前为止就出现2次ping通,而且ping通了一下就超时了,一次丢包率是50%,另一次是75%。到目前为止我还找不到啥问题,可否请知道的人士请帮忙啊

网友A:
CCS下的网络测试,基本上都是回环测试,自发自收。

网友B:
在U-Boot下可以通过板卡ping通主机,可能无法从主机ping通板卡。

网友A:
进入操作系统后(如Linux),板卡和主机可以互相ping通。

网友C:
理论上说,CCS下回环测试如果通过,网络部分的硬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看着像硬件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D:
是通过什么链接的?

网友E:
硬件能够跑通?

网友F:
在同一个网段吗?

网友G:
防火墙设置了?

网友H:
账户和防火墙的问题吧

网友I:
是交叉网线吗?

网友J:
这个是硬件程序的问题。

网友C:
重启试试看,可能网络没有生效。

网友K:
查看IP地址了吗?

网友L:
应该是局域网才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