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合适的单片机和数码显示管推荐

楼主(2020-02-22):
论坛里的各位老师,你们好!
背景:在内蒙古的牧区,有很多人家在养羊,数量比较大,成百上千只,甚至上万只,他们每天都需要将成群的羊从羊圈中赶到草场,晚上羊群也会从草场回到羊圈里,在早上羊群出羊圈和晚上进入羊圈人们都要将自己家羊的数量清点一遍,很是费时费力,过程十分痛苦,我想研发一台数羊器,帮助牧民来解决数羊的问题。
实现方式:借助RFID技术,将每只羊耳朵上戴上芯片(电子标签),同时羊圈的圈门口上装有芯片读卡器,在羊出入圈门时,读卡器会读取羊身上芯片的信息,进行计数,这个过程由rfid读写器来完成,rfid读写器会将羊群的信息主动推送到单片机,单片机再将羊的数量推送给数码管显示器,显示出羊的进出总数量。
问题:rfid读写器可以将羊的数量信息通过RS232或者RS485 接口推送给单片机,但是现在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单片机和显示管,单片机要支持RS232 或者RS485硬件接口,且支持编程,显示器的显示尺寸要尽量大些且能发光最好,牧区上了年纪的老人视力不太好,这样他们也能看得见。我本人是做java研发的,只懂软件,硬件不太懂,单片机编程的问题我可以来解决,硬件的种类实在太多,不知如何选择。望求给位老师指点!
需求求各位老师推荐能满足以上条件,且成本尽量低的单片机、显示管和对应的实现方案,十分感谢!

网友A:
买一只拆开来研究,自已这个价恐怕做不下来.哈哈,读写探头改成距离远一点的就行了.

馊主意哦,你以为是国外农场主吗?这是一个大工程,国内牧民不会花钱投这闲钱,没个上万元运转不起来.羊拥在一起,读写器会出错.弄个长通道排队读数才行.有这功夫弄只对射红外计数器就解决了,羊耳朵也不用钉标签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230r.1.1957635.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只拆开来研究,自已这个价恐怕做不下来.哈哈,读写探头改成距离远一点的就行了.

馊主意哦,你以为是国外 ...

使用的是这种rfid读卡器,可以支持多天线,群读。

tyw
有钱人,这样单片机只需通信,记数,显示,随便找个行了,建议用串口屏,软件简单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这种rfid读卡器,可以支持多天线,群读。

非常感谢!

网友B:
大型的养殖场都要圈养的,放养不允许了我们这边放牧都有限制了
散户可能不愿意花这个钱安装呢
当然技术上面是可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型的养殖场都要圈养的,放养不允许了我们这边放牧都有限制了
散户可能不愿意花这个钱安装呢
当然技术上面 ...

http://www.etagrfid.com/Product/119.html

网友C:
数码管和MCU,都是大路货,如果你只会JAVA,不会硬件,MCU软件不一定能搞定的。MCU编程需要很多硬件基础的。

网友D:
楼主只会 Java。建议:显示用智能手机,读卡器找一块 树莓派 之类的 带 wifi或者NFC、蓝牙无线接口的现成饼干板 驱动,两边的代码,大概楼主都可以自己玩

网友E:
弄个摄像头,拍照图片分析一下

这个难度就高了,成本也高多了

网友F:
如果羊总是经过固定的狭小通道,用便宜的125KHZ的RFID也是问题不大。关键是自己要做个后台统计哪只羊没回来。简单计数肯定不行。

说得很有道理!确实是这样的,目前先做最基础的功能,后续如果有需求可以不断增加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etagrfid.com/Product/119.html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