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楼主(2020-02-22):
请问读入数据和写入数据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A:
时序不同啊。
一般不说读入数据,一般说读出数据。
读出和写入是相对eeprom来说的。

网友B:
不知道为何有此一问.    什么目的?

网友C:
你个是要东西 一个是送东西

网友D(2020-03-29):
eeprom是可捈除讀寫存儲器,讀出數據是指讀出之前寫入的數據,寫入數據是在新的存儲芯片里寫入數據

网友E:
区别就是信号线的电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