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成都控制器开发:千万注意,不要轻易把变量定义...

楼主(2020-02-23):
最近开发编写一个测试设备的程序(C程序),在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的时候,之前我喜欢在定义的时候直接赋值,如这样:
unsigned char a=0;//这里直接给变量a定义并赋值
void main_function()
{
//在这里使用a
...
}
不过这样做的时候却有时可能要出问题,比如可能导致在后期使用的时候a可能不等于0。最近就被这个故障烦了好久,起初检查好几遍了都无头绪,最后用串口把变量a传出显示才发现,a的数值变了,
a咋会变呢?你打si也想不到它会变心,
最后改为如下面的定义和赋值单独进行,问题才得以解决,
unsigned char a;//定义a
void main_function()
{
a=0;//给a赋值
...
}
其实之前按照前一种方式做的也都没有问题,不过最近又修改了不少代码才出了故障。有时候看似省了一行代码,其实导致了不可预见的不稳定的bug,还是应当按照规范来,毕竟,找出这个问题在哪里实在太不容易了,要花很多时间和尝试。
更多干货,尽在微信公众号:yonkotech

网友A:
不会吧??我一直这么定义变量啊

网友B:
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过如果你在函数内定义如:
{
  int a= 0;
  //todo....
  a = 10;
}
这个时候第一个a=0会被编译器优化掉,但是也不会影响程序逻辑
这个规则我不确定在全局变量的时候是否生效
另外检查变量是否存在no_init 这样的编译器修饰词

网友C:
我才不信...

网友D:
真出现这个现象,楼主先不要质疑其它的了,先去找自己程序的bug,到底那地方给你乱改了变量(数组越界,野指针等等)

网友E:
应该是程序中有其它地方修改数值了……比如在几个函数中都有可能修改变量……

最简单的是加个关键字去限定,不让软件在编译中去优化。还有问题就回头逐步去分析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