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有源音箱能搜到收音机声音?

楼主(2020-02-23):
深圳山水有源音箱,打开电源,无信号输入音响能清晰收到收音机信号,网上大概看了下可能滤波的问题。详情教下如图这个2200uf的是否为滤波电容,用电子万能表蜂鸣测了下,偶尔可以蜂鸣并无限大,但有时不行,如图电容下面是漏液还是?是否可以换个电容?16V的2200uf的可以代替吗?

网友(2020-07-03):
电容下面的是胶水把,能收到收音机声音的那应该是信号输入端有干扰吧,就算电源输入有干扰也不应该是收音机的干扰吧~~建议检查一下信号输入部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