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579上支持HTTP Server模式吗?

楼主(2020-02-23):
最近在用沁恒的CH579芯片做项目,想问下咱们的CH579支持WEB Server吗?怎么资料里面没有相关例程?
请版主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您具体需要做什么呢?关于WEB Server的例程可以参考CH563EVT中EXAM->NET->WEB_SERVER,可在官网wch.cn搜索563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具体需要做什么呢?关于WEB Server的例程可以参考CH563EVT中EXAM->NET->WEB_SERVER,可在官网wch.cn搜索56 ...

想用CH579做一个串口服务器,用WEB来配置串口和以太网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具体需要做什么呢?关于WEB Server的例程可以参考CH563EVT中EXAM->NET->WEB_SERVER,可在官网wch.cn搜索56 ...

您的意思是CH563的HTTP Server程序可以移植到CH579上用吗?

网友B:
WEB server 的空间都比较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CH563的HTTP Server程序可以移植到CH579上用吗?

您好,可以使用,但是HTTP Server需要的资源较多,建议您使用CH56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但是HTTP Server需要的资源较多,建议您使用CH563。

这个WEB server 可以使用外挂的SPI FLASH 存储信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WEB server 可以使用外挂的SPI FLASH 存储信息吗?

网页已经跑起来了,CH579 有 256k的flash,存储一些简单的配置网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请问有调通网口的吗?CH579这块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调通网口的吗?CH579这块板子

官方提供的例子,下进去就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具体需要做什么呢?关于WEB Server的例程可以参考CH563EVT中EXAM->NET->WEB_SERVER,可在官网wch.cn搜索56 ...

你好,现在CH579的WEB Server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当CH579同时工作在TCP Server模式和WEB Server的时候,TCP的客户端在主动连接TCP服务端的时候会误连接到80端口,请问有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E(2020-03-24):
当CH579同时工作在TCP Server模式和WEB Server的时候,TCP的客户端在主动连接TCP服务端的时候会误连接到80端口,请问有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当CH579同时工作在TCP Server模式和WEB Server的时候,TCP的客户端在主动连接TCP服务端的时候会误连接到80 ...

TCP客户端是根据目标IP和目标端口连接至服务器的,不会出现误连接的情况。出现误连接至WEB Server,可能是TCP客户端目的端口设置错误或者TCP Server端口设置错误,可以用网络分析仪抓包看下数据。

网友F(2021-09-03):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CH579的WEB Server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当CH579同时工作在TCP Server模 ...

你好,能把你的CH579的WEB Server例程看看吗?  CH563的内核跟 CH579不一样,移植时出现很多错误。

网友G:
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