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80的问题

楼主(2020-02-23):
我看到有的芯片写HS+FS, 有的写HS,  请问HS+FS是不是指双USB口,一个支持HS,一个支持FS,   如果只写HS的话是不是只有一个USB口?

网友A:
一个1.0,一个2.0

网友B:
高速,全速,

网友B:
两种不同速度模式。

网友C:
USB2.0(FS)与USB2.0(HS)传输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前者传输速度是12Mbps,后者达480Mbps。

网友C:
USB接口有三种:USB1.1,USB2.0和USB3.0。理论上USB1.1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2Mbps,而USB2.0则可以达到传输速度480Mbps,并且可以向下兼容USB1.1。
目前USB2.0 FS已经并入USB1.1规范,传输速度为12Mbps。

FS是full speed(全速)简称,HS是high speed(高速)简称。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