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CS5171升压电路的1.28K和10.72K电阻(买不到)能不能换其它阻值

楼主(2020-02-23):
如图,需要用CS5171对+5V升压成+-12V,数据手册上说要用1.28K和10.72K的电阻,但这两个阻值的电阻都买不到,可不可以换成其它常用的阻值

网友A:
你这是选取样的一个电阻,根据现在市场上有的规格,你重新调整一下人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选取样的一个电阻,根据现在市场上有的规格,你重新调整一下人参数了 ...

我看了数据手册,但没找到1.28K和10.72K电阻比值怎么算,才能使输出的电压为正负1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数据手册,但没找到1.28K和10.72K电阻比值怎么算,才能使输出的电压为正负12V ...

可以使用电位器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C:
用接近的电阻啊,
阻值差一点点,输出接近即可
另外 可以用2个电阻串联,拼合所需电阻

网友A:
是的,用2个电阻并联起来也是很不错的,不要过多加个焊盘的位置了,用电位器就是更方便了,这样调机时,可以随时变化的

网友:
CS5171的FB电压位1.276V,使用E24系列电阻,最接近12V的配比为47/5.6,电压为11.9853V,电阻R4可取47k, R3取5.6k。计算使用到的MATLAB脚本如下
E24_Series_Base=[1, 1.1, 1.2, 1.3, 1.5, 1.6, 1.8, 2, 2.2, 2.4, 2.7, 3, 3.3, 3.6, 3.9, 4.3, 4.7, 5.1, 5.6, 6.2, 6.8, 7.5, 8.2, 9.1];

E24_Resistors = [...
    E24_Series_Base, ...
    E24_Series_Base*10, ...
    E24_Series_Base*100, ...
    E24_Series_Base*1e3, ...
    E24_Series_Base*10e3, ...
    E24_Series_Base*100e3, ...
    E24_Series_Base*1e6, ...
    10e6];

sizet = length(E24_Resistors);

tar_voltage = 12;
f = @(r1, r2)1.276 * (1+r1./(r2));

Record = [];
Best = [];

for n=1:sizet;
    temp =abs(tar_voltage - f(E24_Resistors, E24_Resistors(n)));
    min_temp = min(temp);
    Best = [Best; min_temp];
    min_temp = FindElement(temp, min_temp);
    Record = [Record; [E24_Resistors(min_temp(1)), E24_Resistors(n)]];
end

Best_Val = min(Best);
Record_Val = FindElement(Best, Best_Val);
R1 = Record(Record_Val, 1)
R2 = Record(Record_Val, 2)
Voltage_Actual = f(R1(1), R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