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IO模式中施密特触发输入模式的理解

楼主(2020-02-23):
在一些单片机,引脚标注输入模式为施密特触发输入(Schmidt trigger Input)模式,指的是什么呢?
施密特触发输入有阈值电压,当输入信号超过上限鉴别阈值VT+时电路翻转。当输入电平回到VT+时,电路并不重新翻回,而必须在输入电平继续下降到低于VT+的的另一个阈值VT-时,电路才能翻回到原来初始状态。(这里的状态指的是高低电平)
输入电压的变化范围必须大于窗口电压(阀值电压、临界电压)的范围,电路才有方波信号输出。施密特触发电路( 简称)是一种波形整形电路,当任何波形的信号进入电路时,输出在正、负饱和之间跳动,产生方波或脉波输出。不同于比较器,施密特触发电路有两个临界电压且形成一个滞后区,可以防止在滞后范围内之噪声干扰电路的正常工作。如遥控接收线路,传感器输入电路都会用到它整形。

网友A:
我们常见的电压比较器和施密特触发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常见的电压比较器和施密特触发器有什么区别呢?
电压比较器没有中间的缓存电压,触发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常见的电压比较器和施密特触发器有什么区别呢?

电压比较器:当输入电压大于阈值电压,运放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只有1个阈值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常见的电压比较器和施密特触发器有什么区别呢?

施密特触发器:特点是有滞后效应,2个阈值(VT+,VT-),即当输入信号超过上限阈值VT+时,输出电平反转,而输入电平减小回到VT+时,输出电平并不重新反转,而必须等输入电平继续下降到低于下限阈值VT-时,输出电平才会反转到初始状态。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有2个阈值,一个阈值需要上升沿超过VT+触发,另一个阈值需要下降沿超过VT-再触发。这样有一个好处,即可以将三角波转换成矩形波,又可以避免比较器的干扰现象(电平徘徊在阈值电压附近,输出有高低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常见的电压比较器和施密特触发器有什么区别呢?

    施密特触发电路是一种波形整形电路,当任何波形的信号进入电路时,输出在正、负饱和之间跳动,产生方波或脉波输出。不同于比较器,施密特触发电路有两个临界电压且形成一个滞后区,可以防止在滞后范围内之噪声干扰电路的正常工作。如遥控接收线路,传感器输入电路都会用到它整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比较器没有中间的缓存电压,触发器有。

    一般比较器只有一个作比较的临界电压,若输入端有噪声来回多次穿越临界电压时,输出端即受到干扰,其正负状态产生不正常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