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把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

楼主(2020-02-23):
(无正文)

网友A:
你举个例子

楼主:
TH1=0xab,TL1=0xcd,把这四位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

楼主:
额,您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0xff=255;
255/100=2//百位
255%100=55;
55/10=5...//十位
...

网友C:
LZ懂加权吗?
一个十六进制数,XnXn-1X......X0
转换成十进制: Xn*16^(n)+Xn-1*16^(n-1)+......+X0*16^0

网友C:
例如: 0xab=10*16^1+11*16*0=10*16+11=171

网友D:
请问我在写串口程序的时候。接收数据时输入端输入的是16进制,但是把它当做十进制数看的,然后如何把它的各个位给分离开,才能在数码管上显示已经输入的数?

网友A:
主要是明白除"/"和取模"%"的意思和用法就可以操作了......这个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D:
赞成7楼,其实就是加权 Xn*16^(n)+Xn-1*16^(n-1)+......+X0*16^0

楼主:
嗯,懂了,多谢啦

网友E:
除以十六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要实现什么?

网友G:
就是加起来%10就可以。

网友H:
楼主要显示什么吗?

网友I:
十六进制有ABCDEF

网友J:
一个数的每一位都有一个权值

网友E:
面就要补0占位 转换为16进制是F

网友G:
16进制数的第0位的权值为16的0次方

网友K:
2AF5换算成10进制:
用竖式计算:
第0位: 5 * 16^0 = 5
第1位: F * 16^1 = 240
第2位: A * 16^2= 2560
第3位: 2 * 16^3 = 8192

网友L:
用位加权乘,积相加法比较简单。

网友M:
单片机都是二进制的。

网友N:
对10进行取余数。

网友O:
只有显示的时候才会不同。

网友K:
若十进制数23785转为十六进制,则用23785/16=1486余9,1486/16=92余14,92/16=5余12,5/16=0余5,十六进制中,10对应为a、11对应为b

网友P:
例如十进制数2039 它可以表示为:2*10^3+0*10^2+3*10^1+9*10^

网友Q:
abcdef(这是一个6位数)
它就是a*k^5+b*k^4+c*k^3+d*k^2+e*k^1+f*k^0

网友R:
第1位的权值为16的1次方,第2位的权值为16的2次方

网友J:
直接计算就是:
5 * 16^0 + F * 16^1 + A * 16^2 + 2 * 16^3 = 10997

网友M:
如8FFC035B转换为十进制(最低位是16^0,依次向左):
8FFC035B(16)=8x16^7+Fx16^6+Fx16^5+Cx16^4+0x16^3+3x16^2+5x16^1+Bx16^0
=2147483648+15x16^6+15x16^5+12x16^4+0+768+80+11
=2147483648+251658240+15728640+786432+768+80+11
=2415657819(10)。

网友E:
BCD码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