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上拉下拉原则

楼主(2020-02-23):
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

网友A:
C6000系列的输入引脚内部一般都有弱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一般不需要考虑外部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特殊情况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B:
主要作用是给这个引脚一个固定的电位,有的引脚要求高电位,有的要求低电位

网友C:
上拉,表示接电阻到电源。下拉则到地。

网友D:
输出时,只能提供灌电流。无法驱动输出电流,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E:
上拉不只是为了让其“保持”高电平,而是为了让其能够“输出”高电平。

网友F: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让用电的负载直接用电源供电

网友G: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H:
当一个接有上拉电阻的端口设为输如状态时,他的常态就为高电平,用于检测低电平的输入。

网友I:
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

网友J: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

网友K:
上拉电阻太大会引起输出电平的延迟。

网友B:
I/O引脚不能悬浮

网友L:
当作输入时,假设直接串一个按键到地(或电源)。很难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因为不按下时管脚是悬空的。所以可人为上拉(或下拉)。以确定未按下时的IO输入电平状态。

网友H:
管脚电平通过上拉电阻到电源。

网友I:
当没有外接信号时,上拉才是提供高电平;而如果接有输入信号,则即便有上拉电阻,该引脚的高低电平仍由输入信号决定。

网友M:
不是通过单片机供电不设上拉和下拉,负载的电流就是直接通过单片机内部

网友N: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网友E: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的,也就是灌电流。

网友O:
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F:
一般CMOS门电路输出不能给它悬空,都是接上拉电阻设定成高电平。

网友P:
上拉电阻:将某输出电位点采用电阻与电源VDD相连的电阻。

网友Q:
嗯 楼上正解,根据需要 配置不一样的

网友R:
为了排除信号干扰,不用的输入脚一般用下拉,用到的输入脚根据情况上拉或下拉,输出脚可以悬空

网友S:
好好看看OC和OD门吧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