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设计文档] 开关抖动及消除的办法

楼主(2020-02-23):
当按下和释放微动按键时,会由短时间的抖动现象才会到达想要的状态。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知。按键抖动时间大概为150us。

在一些对按键抖动敏感的情况下需要进行消抖设计,目前常见的消抖设计如下:

楼主:
  • 滤波电容

关于去抖硬件最简单的方式并联一颗100nF陶瓷电容,进行滤波处理。

楼主:
RC滤波+施密特触发器
要想更严谨设计消抖电路,会增加施密特触发器,更大程度的保证后端不受按键抖动影响,电路如下:

分别来看按键闭合断开时电路状态:

开关打开时:

电容C1通过R1 D1回路充电,Vb电压=Vcc-0.7为高电平,后通过反向施密特触发器使Vout输出为低。

开关闭合时:

电容C1通过R2进行放电,最后Vb电压变为0,通过反向施密特触发器使Vout输出为高。

当按下按键出现快速抖动现象时,通过电容会使Vb点电压快速变成Vcc或GND。在抖动过程时对电容会有轻微的充电或放电,但后端的施密特触发器有迟滞效果不会导致Vout发现抖动现象。

此电路中D1的使用使为了限制R1 R2一起给C1供电,增加充电时间影响效果。如果减小R1的值会使电流增加,功耗较高。

楼主:
  • 专用消抖芯片

一些厂家会提供专用芯片,避免自搭电路的不稳定性, 如美信-Max6816:

楼主:
  • 软件滤波

软件消除抖动也是很常见的方式,一般形式是延时查询按键状态或者中断形式来消除抖动。
下面是Arduino的软件消抖代码:

/* SoftwareDebounce
*
* At each transition from LOW to HIGH or from HIGH to LOW
* the input signal is debounced by sampling across
* multiple reads over several milli seconds.  The input
* is not considered HIGH or LOW until the input signal
* has been sampled for at least "debounce_count" (10)
* milliseconds in the new state.
*
* Notes:
*   Adjust debounce_count to reflect the timescale
*     over which the input signal may bounce before
*     becoming steady state
*
* Based on:
*   http://www.arduino.cc/en/Tutorial/Debounce
*
* Jon Schlueter
* 30 December 2008
*
* http://playground.arduino.cc/Learning/SoftwareDebounce
*/

int inPin = 7;         // the number of the input pin
int outPin = 13;       // the number of the output pin

int counter = 0;       // how many times we have seen new value
int reading;           // the current value read from the input pin
int current_state = LOW;    // the debounced input value

// the following variable is a long because the time, measured in milliseconds,
// will quickly become a bigger number than can be stored in an int.
long time = 0;         // the last time the output pin was sampled
int debounce_count = 10; // number of millis/samples to consider before declaring a debounced input

void setup()
{
  pinMode(inPin, INPUT);
  pinMode(outPin, OUTPUT);
  digitalWrite(outPin, current_state); // setup the Output LED for initial state
}

void loop()
{
  // If we have gone on to the next millisecond
  if(millis() != time)
  {
    reading = digitalRead(inPin);

    if(reading == current_state && counter > 0)
    {
      counter--;
    }
    if(reading != current_state)
    {
       counter++;
    }
    // If the Input has shown the same value for long enough let's switch it
    if(counter >= debounce_count)
    {
      counter = 0;
      current_state = reading;
      digitalWrite(outPin, current_state);
    }
    time = millis();
  }
}

网友A:
软件程序中对此触点的接通进行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B:
硬件方法和软件方法。

网友C:
开关上并联0.1uF电容可消除抖动和外部干扰信号

网友D:
rs触发器防抖动原理

网友E:
一定要使用无抖动开关

网友F:
上电瞬间的开关抖动对后续电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G:
提高按键输入可靠性

网友:
单脉冲开关还用加防抖动吗

网友:
硬件消抖不消耗软件资源

网友H:
按键消抖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I:
按键消抖怎样做到3秒钟?

网友:
软件资源多就用软件消抖

网友H:
一般按键按下时,往往会出现所按的按键在闭合和断开位置之间跳几下才稳定在闭合状态这就是按键抖动。

网友F:
电源开关去抖电路怎么做?

网友I:
以继电器代替按键,如何消抖

网友C:
正常的电路设计不会因为开关按的时间长短对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D:
RS触发器一般用来抵抗开关的抖动。

网友B:
检测电路识别第一个脉冲后在一定时间内不在识别开关状态,这样可以避免开关抖动引起的电路误动作。

网友E:
点动开关的消抖电路

网友A:
硬件上可以在触点两端并接阻容吸收装置。

网友J(2023-02-03):
模拟信号的切换道理是一样的吗?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

网友K(2023-11-06):
开关抖动是指开关在按下瞬间产生的信号跳动问题。

网友K:
可以通过延时跳过抖动的区域,检测按键按下后延时消抖,等待按键松开后再次延时消抖,然后执行相应的程序。

网友L:
用硬件 debounce 模块,自动检测并过滤掉短促的开关抖动信号。

网友M:
使用RC滤波+施密特触发器的方法进行更严谨的消抖设计。

网友N:
可以使用施密特触发器来消除抖动的影响

网友O:
开关抖动是由于按键机械特性的原因,在按键按下和释放的过程中,会出现瞬时的断开和闭合状态,从而导致电路出现一系列的电平波动。

网友P:
可以通过加入滤波电路、采用消抖电路

网友Q:
使用专用的去抖芯片

网友R:
消除开关抖动的方法主要有硬件消抖和软件消抖两种。

网友S:
可以通过计数器计数到一定时间后(如20ms),再进行检测有效的按键信号。

网友T:
使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按键状态并进行消抖处理。

网友U:
在单片机程序中加入一定的延时等待时间。

网友V:
软件延时去抖

网友W:
在按键上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X:
使用RC滤波电路,可以进一步降低开关抖动

网友Y:
搭建双稳态消抖电路。

网友X:
在输入引脚附近加入RC滤波电路,可以滤除电源电压的快速变化,从而减小开关抖动

网友Z:
接触不稳定导致的电压信号快速变化

网友AA:
合理设计PCB走线,减少信号干扰和信号传输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减小开关抖动。

网友L:
可以在检测到有按键按下时,执行一个10ms左右的延时程序后,再确认该键是否仍保持闭合状态电平

网友Q:
可以在按键输出端加RS触发器

网友AB:
在开关两端增加电容,可以吸收开关闭合瞬间产生的电荷,减少电压和电流波动

网友Z:
将去抖电路加在按键输出端。

网友AC:
消抖电路可以在开关按下瞬间进行两次状态判断,如果两次状态一致则认为开关已稳定,否则认为开关未稳定,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后再次检测。

网友AD:
PCB走线不合理可能导致信号干扰和信号传输不稳定,从而引起开关信号跳动。

网友AE:
电源电压不稳定可能导致开关信号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