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微MCU——SC92F846xB新建keil基本工程

楼主(2020-02-23):
1.keil软件

文中使用keil5_C51_V960A,最新版官网下载地址:https://www.keil.com/demo/eval/c51.htm

开发者也可使用keil4,操作步骤相同。

楼主:
2.赛元微官方资料 https://www.socmcu.com

楼主:
3.准备工作目录,对不同文件夹进行命名,方便文件分类;

楼主:
4.打开keil,点击新建工程

楼主:
5.选择芯片型号SC92F8463B(注意:需要实现安装赛元微官方keil C插件,否则不会在器件列表中出现赛元微的MCU)

楼主:
6.上一步点击OK后,提示复制标准51单片机启动文件到工程项目和文件中,选择“是”;
后面,需要修改启动文件中的部分代码。

楼主:
7.修改工程目录架构,养成好的代码架构习惯。打开保存工程的文件夹,把STARTUP.A51转移到文件夹StartUp中;新建main.c文件,保存到文件夹App中;

楼主:
8.添加SC92F846xB_C.h文件
从官网下载SC92F8463B_8462B_8461B Demo程序,找到SC92F846xB_C.h复制到工程目录文件夹中,在main.c文件中包含改文件。注意下载最先版本,本文使用的官方版本为V2.0_2018.08.24
编译工程,提示0错误,0警告;

楼主:
9.修改选项BL51链接器配置
rom前256byte禁止查表,因此在编译的时候,设置keil->option for Target->BL51 Locate-Code Range:0x100

参考来源:官网搜索关键字“应用指南”,下载赛元SC92F系列MCU应用指南,文中使用应用指南版本为v1.5

楼主:
10.修改STARTUP.A51文件内容,iDATA和xDATA空间大小
注意:这里的意思是设置iDATA和xDATA的大小均为256B
SC92F8463B的STARTUP.A51则修改为:(或者从官网例程中复制出来替换)
至此,一个基本工程已配置完成。

网友A:
官方提供的开发支持和程序设计支持很强啊,例子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