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开关电源啸叫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0-02-23):
开关电源啸叫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凡是做过开发工作的人员都有这样的经历,测试开关电源或在实验中有听到类似产品打高压不良的漏电声响或高压拉弧的声音不请自来:其声响或大或小, 或时有时无;其韵律或深沉或刺耳,或变化无常者皆有.

网友B:
变压器(Transformer)浸漆不良:包括未含浸凡立水(Varnish).啸叫并引起波形有尖刺,但一般带载能力正常

网友C:
看是空载或负载或者查一下你的滤波电容

网友D:
是变压器中的高频变压器发出的。。

网友E:
振荡频率处于临界状态,就会发出啸叫声。。。

网友F:
一般采用PWM控制的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G:
变压器本身原因引起的啸叫。。。

网友H:
这方面比较复杂,需要具体的电路分析。

网友I:
考虑测测震荡是否正常。

网友J:
空载有些反激式的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K:
开关频率上叠加了一个音频范围内的次谐波

网友L:
可微调启动电阻,使其啸叫声消失即可。。

网友M:
走错场地了,新塘也搞这个?

网友N:
磁芯没有固定好、漏磁没有处理好。。

网友M:
新唐的哪些单片机可以用于开关电源

网友O:
构成正反馈了吧

网友P(2025-08-04):
当开关频率因负载变化降至音频范围,或穿越频率处于该区间时,周期性电流通过电感产生机械振动

网友Q:
在电感底部涂抹硅胶或加装橡胶垫片吸收振动能量

网友R:
更换低ESL电容

网友S:
滤除低频成分,防止低频自激,避免啸叫

网友T:
若噪声来自电感/变压器本体(“嗡嗡”或“滋滋”声),通常是磁性元件振动或磁致伸缩导致。
若来自电容附近(“噼啪”或高频尖啸),可能是电容ESL(等效串联电感)引起的谐振或高频电流噪声。
若来自PCB板(分散的“沙沙”声),可能是高频回路布局不当或元件松动导致的电磁耦合。

网友U:
对体积较大的电容、电感,使用硅胶垫或导热胶粘贴在PCB板上

网友:
在上下管之间并联R+C网络抑制电压尖峰

网友V:
防止空载或轻载时变压器工作在超载状态,减少啸叫

网友W:
避免在空载或轻载情况下运行开关电源,防止变压器超载和啸叫

网友:
选用铁氧体磁芯

网友X:
选用品质好的电感,确保电感绕制紧密。

网友Y:
输出端并联适当电阻维持最小负载

网友U:
在开关的上下管之间增加缓冲电路

网友Z:
胶水需完全填充缝隙,避免残留气泡导致振动。

网友AA:
合理设置光耦的工作电流,避免因电流设置不当引起的啸叫

网友AB:
对变压器或电感器进行浸漆处理,以减少振动

网友AC:
增大补偿电容值以降低带宽,牺牲部分瞬态响应换取稳定性

网友AD:
变压器、电感器等磁性元件在交变磁场作用

网友AE:
使穿越频率偏离20-20kHz的音频范围,避免啸叫。

网友AF:
光耦工作电流点走线失误,影响反馈回路的稳定性

网友AG:
那要看是电感还是电容啸叫,要分清楚器件
不过个话题不应该放在IOT讨论吧,哈哈

网友AH:
纹波通常由电容滤波不足或开关频率设置不当引起

网友AI:
通过修改补偿回路参数,使穿越频率避开音频敏感区

网友AJ:
磁芯组合紧密,必要时使用胶水固定

网友AK:
在输入和输出端增加滤波电容、电感,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AL:
合理布局布线,减小电源和地回路所引起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反馈回路尽可能远离开关电路。

网友AK:
电容器在电场作用下发生形变,产生啸叫噪声

网友AM:
若啸叫在变压器处最明显,优先检查铁芯固定和绕组张力。

网友AN:
避免电路产生自激。设计时需要考虑多个参数,如反馈回路的稳定性等。

网友W:
PWM IC接地走线失误,可能导致控制信号不稳定,引发噪声

网友AO(2025-09-04):
开关电源啸叫可增加缓冲电路、更换低 ESR 电容,或在变压器加屏蔽层、调整反馈环路参数,紧固松动元件

网友AP:
次谐波可能引起电机振动和噪音,需考虑滤波或调整频率以减少影响。

网友AQ:
先排查负载:若负载过轻(低于电源额定负载 10%)或过重,调整负载至合理范围,如加假负载。
检查电容:更换电源内老化、容量衰减的电解电容,尤其是输出滤波电容。
处理磁芯:给变压器 / 电感磁芯涂导热硅脂或缠绕胶带,减少磁芯振动;若磁芯松动,重新固定。
优化 PCB:检查布线,避免开关管、电感等高频元件引线过长,减少寄生参数引发的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