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在高速电路中电阻的应用要点都有哪些

楼主(2020-02-23):
在高速电路中电阻的应用要点都有哪些?

网友A:
电阻的阻值, 电阻的尺寸...

网友B:
电阻的额定功率还有精度啊

网友C:
电阻的布局是个难点..

网友C:
电阻的布局是个难点吧..

网友D:
这不是个难点,注意注意就差不多了

网友E:
在高速电路中, 由于分布参数的影响, 往往电阻的布局和位置, 跟导线的耦合也很重要.

网友F:
电阻阻值   阻抗匹配等问题   都不能忽略。。

网友G:
是啊,电阻的规格、精度、功率都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H:
在高速电路中考虑问题挺多的,首先布局要好,对于电阻负载匹配也挺重要的。

网友I:
从器件选择类型看, 要注意器件自身的寄生参数, 包括寄生电感和电容.

网友J:
从电路和布线看, 要注意分别参数和信号环路的问题.

网友K:
从信号完整性看, 还要注意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L:
走错场地了,新塘也搞这个?

网友M:
电阻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其用途也是多方面。

网友L:
新塘单片机可以用于高速电路?

网友N:
电阻要准

网友N:
寄生电容电感也要充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