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万能表测绘出电路板的原理图

楼主(2020-02-23):
我使用的欧姆档测的,可是不怎么准确,请问各位大师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嘛?我是个新手所以对怎么翻版子不怎么在行!

网友A:
使用测量短路档 按个来就行了..

网友B:
基本上就是测量通断那一档.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作为新手, 看人家的板子也是一个学习方法.

网友C:
通过pcb板反推原理图   如果只用万用表   一般只能抄单层或者双层板

网友D:
如果需要抄多层板   就需要打磨   以及激光扫描仪来实现   工序比较繁琐

网友E:
单层板、双面板的,万用表的蜂鸣器档加上楼主的火眼金睛,就可以的啦

网友F:
跟各位的学习下的啦,抄板的话的却是还是要有些基础的

网友G:
还有个好办法
掏点钱, 找电子市场里的人来做.

网友H:
换台式万用表吧,手持的测试会差点;

网友I:
在进行抄板的时候,万用表是非常有效的工具的。

网友J:
用万用表哦还是很不错哦的选择的。

网友K:
万用表的是可以对一些设计比较简单的线路板进行copy的

网友L:
能这样做的前提是掌握各种元器件的特性能的。。

网友M:
强光照在板子反面,一两层的能大概看出布线的

网友N:
这太狠了。

网友O:
可以用个好的万用表啊。

网友O:
或者找别人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