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NV32F100 CRC

楼主(2020-02-23):
初始化CRC
void CRC_Init(CRC_ConfigType *pConfig)
{
    uint32_t     u32Sc ;

    u32Sc      = 0;

    SIM->SCGC |= SIM_SCGC_CRC_MASK;   //使能CRC控制模块时钟

    u32Sc     |= ((pConfig->bWidth & 0x01)<<24);   //CRC模式选择
    u32Sc     |= CRC_CTRL_TOTR(pConfig->bTransposeReadType & 0x03);  //设置数据读取的转置类型
    u32Sc     |= CRC_CTRL_TOT(pConfig->bTransposeWriteType & 0x03);  //设置数据写入的转置类型

    if (pConfig->bFinalXOR)
    {
        u32Sc |= CRC_CTRL_FXOR_MASK;  //对CRC数据寄存的读取值进行异或操作
    }

    CRC0->CTRL  = u32Sc;

    if ( pConfig->bWidth )
    {
        CRC0->GPOLY = pConfig->u32PolyData;  //写入32位多项式
    }
    else
    {
        CRC0->GPOLY_ACCESS16BIT.GPOLYL = pConfig->u32PolyData;  /*!< 仅允许写16位多项式*/
    }

}

楼主:
16位模式下CRC计算函数
uint32_t CRC_Cal16(uint32_t seed, uint8_t *msg, uint32_t sizeBytes)
{
  uint32_t ctrl_reg,data_out,data_in;
  uint8_t  *pCRCBytes;
  uint32_t sizeWords;
  uint32_t i,j;

  /* 设置WaS=1,写入种子值 */
  ctrl_reg  = CRC0->CTRL;
  CRC0->CTRL  = ctrl_reg | CRC_CTRL_WAS_MASK;
  CRC0->ACCESS16BIT.DATAL = seed;

  /* Set WaS=0,准备写入数据*/
  CRC0->CTRL  = ctrl_reg & 0xFD000000;

  /*等待计算完成*/
  sizeWords = sizeBytes>>1;
  j = 0;
  for(i=0;i<sizeWords;i++){
      data_in = (msg[j] << 8) | (msg[j+1]);  /*将数据写入CRC数据寄存器,以16位方式写入*/
      j += 2;
      CRC0->ACCESS16BIT.DATAL =data_in;
  }
  if (j<sizeBytes)
  {
     pCRCBytes = (uint8_t*)&CRC0->ACCESS8BIT.DATALL; /*以8位的方式写入剩余的数据*/
     *pCRCBytes++ = msg[j];
  }
  if ((CRC0->CTRL& CRC_CTRL_TOTR_MASK)>1)   //Modify
  {
     data_out=CRC0->ACCESS16BIT.DATAH;  //读出字节转置后16位计算结果
  }
  else
  {
     data_out=CRC0->ACCESS16BIT.DATAL;  //读出16位计算结果
  }

  return(data_out);
}

楼主:
32位模式下CRC计算
uint32_t CRC_Cal32(uint32_t seed, uint8_t *msg, uint32_t sizeBytes)
{
  uint32_t ctrl_reg,data_out,data_in;
  uint32_t sizeDwords;
  uint8_t  *pCRCBytes;
  uint32_t i,j;

/* 设置WaS=1,写入种子值 */
  ctrl_reg = CRC0->CTRL;
  CRC0->CTRL = ctrl_reg | 0x02000000;
  CRC0->DATA = seed;

/* Set WaS=0,准备写入数据*/
  CRC0->CTRL = ctrl_reg & 0xFD000000;

  /*等待数据计算完成*/
  sizeDwords = sizeBytes>>2;
  j = 0;
  for(i=0;i<sizeDwords;i++)
  {
      data_in = ((msg[j] << 24) | (msg[j+1] << 16) | (msg[j+2] << 8) | msg[j+3]); /*将数据写入CRC数据寄存器,以32方式写入*/
      j += 4;
      CRC0->DATA = data_in;
  }
  if (j<sizeBytes)
  {
    pCRCBytes = (uint8_t*)&CRC0->ACCESS8BIT.DATALL;    /*以8位的方式写入剩余的数据*/

#if  defined(BYTE_ENABLES_1_2_4_8)

    /*只写单个字节*/
    for(;j<sizeBytes;j++)
    {
       *pCRCBytes++ = msg[j];
    }
#elif  defined(BYTE_ENABLES_3_6_C)

    /*写入两个字节*/
    data_in = 0;
    i = 0;
    for(;j<sizeBytes;j++)
    {
      data_in = (data_in <<8) | msg[j];
      i++;
      if (i==2)
      {
        i = 0;
        CRC0->ACCESS16BIT.DATAL = data_in;
      }
    }
    if (i==1)
    {
       CRC0->ACCESS8BIT.DATALL = data_in;                /*!< 写入最后一个字节 */
    }
#elif  defined(BYTE_ENABLES_7_E)
    /*!< 写入三个字节*/
    data_in = 0;
    i = 0;
    for(;j<sizeBytes;j++)
    {
      data_in = (data_in <<8) | msg[j];
      i++;
      if (i==3)
      {
        i = 0;
        /*写入第一个字符*/
        CRC0->ACCESS8BIT.DATAHL  = (data_in>>16) & 0xff; /*!< 写入高字的低字节 */
        /*写入最后两个字节*/
        CRC0->ACCESS16BIT.DATAL = data_in & 0x00ffff;    /*!< 写入低字 */
       }
    }
    if ( i == 2)
    {
       CRC0->ACCESS16BIT.DATAL = (data_in);              /*!< 写最后两个字节 */
    }
    else if (i == 1)
    {
       CRC0->ACCESS8BIT.DATALL = data_in;                /*!< 写最后一个字节 */
    }
#else                                                    /*!< 只写低字节 */
    for(;j<sizeBytes;j++)
    {
       *pCRCBytes = msg[j];
    }
#endif
  }
  data_out=CRC0->DATA;

  return(data_out);   //读出32位计算结果
}

楼主:
复位CRC模块
void CRC_DeInit(void)
{
   CRC0->CTRL  = 0x3000000; /*!<设置CRC位32位模式*/
   CRC0->DATA  = 0xFFFFFFFF;/*!< 写32位种子值到CRC数据寄存器*/
   while(!(CRC0->DATA == 0xFFFFFFFF));
   CRC0->GPOLY = 0x00001021;
   CRC0->CTRL  = 0;         /*!<CRC控制寄存器清零*/
   SIM->SCGC &= ~SIM_SCGC_CRC_MASK;
}

楼主:
CRC控制寄存器位定义
#define CRC_WIDTH_16BIT                 0        /*!< 选择16位CRC协议 */
#define CRC_WIDTH_32BIT                 1        /*!< 选择32位CRC协议 */
#define CRC_DATA_SEED                   1        /*!< 写入CRC数据寄存器的值为种子值 */
#define CRC_DATA_DATA                   0        /*!< 写入CRC数据寄存器的值为数据值 */
#define CRC_READ_COMPLETE               1        /*!< 反转或补充CRC数据寄存器的读取值 */
#define CRC_READ_NONE                   0        /*!< 读取数据寄存器时不执行异或运算*/
#define CRC_READ_TRANSPOSE_NONE         0        /*!< 读取数据寄存器的值无转置 */
#define CRC_READ_TRANSPOSE_BIT          1        /*!< 读取数据寄存器的值,字节中的位转置,字不转置*/
#define CRC_READ_TRANSPOSE_ALL          2        /*!< 读取数据寄存器的值,字节中的位和字节均转置 */
#define CRC_READ_TRANSPOSE_BYTE         3        /*!< 读取数据寄存器的值,仅字节转置,字节中的位不转置 */
#define CRC_WRITE_TRANSPOSE_NONE        0        /*!< 写数据时无转置 */
#define CRC_WRITE_TRANSPOSE_BIT         1        /*!< 写数据时,字节中的位转置,字节不转置 */
#define CRC_WRITE_TRANSPOSE_ALL         2        /*!< 写数据时,字节中的位和字节均转置 */
#define CRC_WRITE_TRANSPOSE_BYTE        3        /*!< 写数据时,仅字节转置,字节中的位不转置 */

楼主:
CRC 配置结构体类型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Width                  : 1;    /*!< 1: 32位CRC协议  0: 16位CRC协议 */
    uint8_t bDataType               : 1;    /*!< 1: 写入种子值 , 0: 写入数据 */
    uint8_t bFinalXOR               : 1;    /*!< 1: 读数据是反转或补充 , 0: 读数据时不执行异或*/
    uint8_t bRESERVED               : 1;    /*!< 保留位 */
    uint8_t bTransposeReadType      : 2;    /*!< 读取数据时的转置类型, 参阅参考手册 */
    uint8_t bTransposeWriteType     : 2;    /*!< 写数据时的转置类型, 参阅参考手册 */
    uint32_t u32PolyData               ;    /*!< 32位或16位多项式*/
} CRC_ConfigType, *CRC_ConfigPtr  ;

网友A:
CRC至今没有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