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是不是它的每一个电源引脚都有加一个电容

楼主(2020-02-23):
dsp 中的电源引脚一般是要加电容(如:5510的N6、N10等),是不是它的每一个电源引脚都有加一个电容如果不是,如何确定要加几个电容,以及在芯片的那几个引脚上加?

网友A:
在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在一点接地。

网友B:
最好每一个电源引脚都加,布局时去藕电容放在该放的管脚附近

网友C:
理论上没有芯片的电源引脚多需要就近加上一个退耦电容

网友D:
一般功率大一些的DSP如TI的6X或ADI的TS201加10个0.01uF几个0.1uF和两三个100uF就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E:
但是PCB布板的时候电容应该尽量接近相应引脚.其实每个DSP都有相应的Datashheet的,到人家网站上找就行了。

网友F:
每个芯片的电源管脚最好加去耦电容。
关于去耦电容本人觉得主要有3个作用吧!

网友G:
一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切断其通过供电回路进行传播的通路;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

网友H:
一般是表贴封装的 104/103 .  对于去偶 电容不要嫌麻烦, 最好按DATASHEET 都加上, 电容的地也要浮铜充分就近接地。。

网友I:
大电容是为了保障芯片供电电压稳定

网友J:
用来稳定芯片的工作电压  。。

网友K:
主要是为芯片的电源滤除高频干扰的。。

网友L:
必须用瓷片电容,以保证寄生电感最小

网友M:
需要在电源端接电容起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