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楼主(2020-02-23):
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在一点接地。

网友B:
DSP主板设计的一般步骤是什么?

网友C:
1.选择芯片;2.设计时序;3.设计PCB

网友D:
最重要的是时序和布线。

网友E: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另外,1.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

网友F: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
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网友G:
正确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

网友H:
最后须处理好以下问题:
1.电源的布置;2.时钟的布置;3.电容的布置;4.终端电路;5.数字同模拟的布置。

网友I:
电源纹波会导致地线抖动,从而影响ADC内部的比较器

网友J:
AD采样都采用了一定的数学算法。。

网友K:
有时候是信号本身的问题。。。

网友L:
一般的ADC是没有问题的 。。。

网友M:
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由于信号线的走线过长而产生的高频毛刺  。。

网友:
走线要正,要稳,要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