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请问驱动20个LED,贵司有提供的芯片吗

楼主(2020-02-24):
请问驱动20个LED,贵司有提供的芯片吗
我计划做一个系统,前面板有32个LED用来指示。最好是方便驱动,请问贵司有适合的芯片吗?

网友A:
可以选用CH451、CH452,最高可驱动64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用CH451、CH452,最高可驱动64个LED。

好的 谢谢。我看一下资料!谢谢了。

楼主:
看了一下,451 与452比较,就是452 多了一个IIC的模式吗?

楼主:
sorry,这个芯片资料我看了一下。很好用。我决定使用CH451设计一款。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这个芯片资料我看了一下。很好用。我决定使用CH451设计一款。

感谢您的选择,有什么问题可发帖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选择,有什么问题可发帖咨询。

好的。说实话,我看到贵司的驱动是矩阵的设计方式,感觉这样设计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