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问题

楼主(2020-02-24):
为何R1和R4分别更改为510K和1M的时候无法使得Q3导通,原理是什么?

网友A:
R1/R4这么大,R42这么小,即使C49短路,Q3也无法导通呀!
分压电压多少你总会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4这么大,R42这么小,即使C49短路,Q3也无法导通呀!
分压电压多少你总会计算吧? ...

还有就是R42不能取太大,太大会导致放电太慢。达不到设计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R42不能取太大,太大会导致放电太慢。达不到设计的目的

看来你根本还没有理解,和快慢有屁关系呀,是电压根本不够,达不到0.7V的触发电压。
快慢只是脉冲宽度问题,电压不够根本无法触发Q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根本还没有理解,和快慢有屁关系呀,是电压根本不够,达不到0.7V的触发电压。
快慢只是脉冲宽度问 ...

谢谢指正

楼主:
各位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见解?请大家积极讨论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根本还没有理解,和快慢有屁关系呀,是电压根本不够,达不到0.7V的触发电压。
快慢只是脉冲宽度问 ...

你俩说的不是一会事 一个说导通 一个说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俩说的不是一会事 一个说导通 一个说关断

是的,我后面补充的R42不能取太大是说关断,谢谢

网友A:
R42不能太大,R大了,C减少,不就可以啦。RC大了,充放电时间当然大了。

网友C:
先将C49视为短路。
修改前
Q3,VBE为5 * (R4//R42)/((R4//R42) + R1) =
               5 *11/(11+10) = 2.6
修改后。
R1 510K
R4 1000K
Q3, VBE为 5 * 20/(20+510) = 0.19
这种电压如何能使Q3导通?
想导通,你得把R42也一直放大,若再考虑到放电时间,就得把C49缩小。
详细计算方式,请自个儿动手。

网友D:
电阻和电容充放电时间影响了Q3导通。

网友E:
驱动电流太小,基极电流被R42旁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