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F2818双框架陀螺仪控制系统

楼主(2020-02-24):
硬件系统组成主要包括陀螺仪,D SP2812控制器,功率放
大驱动模块,交流力矩电机,自整角机,FB900C/E角位变送器和上位机(计
算机)。

楼主:
双框架陀螺仪具有俯仰和倾斜两个独立的方向, 针对每一个方向的位置控
制可以设定一个期望, 然后选取一个合适的控制方法来实现控制。 但是, 在实
际系统应用中, 需要两个方向运行速度以及位置的精确同步, 如何实现同步,
选取什么样的切入点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楼主:
双框架陀螺仪的同步其实就是内外框架转动角度的速度同步, 当然这种速
度同步可以是相同速度或者说几倍关系恒定。 实现同步的方法无非两种: 机械
方式, 电方式。 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机械扭矩将各单元耦合起来, 这种方法简
单, 但是误差比较大, 漂移大, 在此不做探讨。 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回路反
馈, 控制各方向电机输入电压, 柔和控制内外框架转速。
内外框架的同步控制基本有两种思路, 主从式和交叉耦合式。 下面简单介
绍一下。

楼主:
主从同步控制方式思路比较简单, 就是将两个运动单元的运动特性做一个
分析, 区分出转动速度快的和转动速度慢的, 然后给转动速度慢的单元一个期
望输入, 并且采集此单元的输出, 最后将此反馈输出乘以一定倍数, 作为期望
值动态输出给转动速度快的单元。 在本双框架陀螺仪系统中, 倾斜方向转动速
度大概是俯仰方向的三倍, 因此选择将俯仰方向转动角度的三倍加给倾斜方
向, 作为期望输入, 让倾斜方向对其进行跟踪。
此种控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构简单, 易于实现, 并且每一路可以灵活选取
不同的控制方法。 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 局限于两个单元进动速
度, 并不能实现时间意义上的真正同步。 其次, 从单元受到的干扰, 因为没有
耦合信号的存在, 主单元不会进行跟踪, 同步性能大大降低。

网友A:
2812也是经典物料了!
现在还有使用的吗?另外028基本上也没人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2也是经典物料了!
现在还有使用的吗?另外028基本上也没人用了吧

怎么说呢 现在也丢失了部分市场吧。个人认为

楼主:
交叉耦合式同步控制方式的核心思想是在同步的各单元间加一个耦合信
号, 这样, 当每一个单元受到干扰时, 其他单元会对此干扰信号进行跟踪, 在
实现真正意义同步上又前进了一步。
此种方法的关键是耦合信号的选取, 耦合信号一般选取同步误差的某种变
换, 也就是将两者的同步误差实时添加到控制方案中去, 在每一路都有一个对
应的同步误差, 这么做的优点就是在同步的实施上更加迅速。 具体的控制方案
上可以选取很多种, 本文选取了 LQR 方法和滑模变结构控制方法, 仿真和实
验结果都不错。

楼主:
自适应同步控制策略也可以很好应用到高阶系统中, Tsao 等人 [6] 把自适应
同步控制方法扩展到了 两个磁浮电机, 并做了 四个磁浮电机的位置和速度同步
控制实验, 都取得了一定效果。 Yang 和 Chang [7] 借鉴了 Tomizuka 等人 [5] 的方
法, 采用自适应同步控制方法研究双转子力矩陀螺的同步控制, 期望能够在力
矩陀螺控制空间体运动时实现位置的同步。 Sun [8,9,10] 提出了针对 Lagrangian 非
线性系统的自适应“交叉耦合” 同步控制器的 Lyapunov 设计方法, 这种同步
控制方法可以适用于两阶或者多阶系统, 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实现位置环的追踪
和速度的同步, 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了 应用。 Liu 和 Sun [11] 提出了 同步误差的一
种定义方法, 可以应用在各种同步系统中, 并且在控制的时候使用了 一种自适
应耦合一致同步控制策略, 在一个同步系统中, 跟踪误差和同步误差均渐进收
敛, 动态同步性能也得到提高。
其他的控制方法也在实际中得到广泛应用, 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 譬如鲁
棒控制方法。 Doraiswami 和 Gulliver [12] 在论文中提出了使用鲁棒控制方法去设
计位置环补偿器, 在实验中实现了 位置误差和同步误差的严格控制, 实现了 同
步的目的。 Fang 和 Chen [13] 为了提高圆形轮廓轨迹的精度, 以及使直接驱动机
器人严格追踪指令信号, 采用了 H ∞ 控制方法设计了 交叉耦合同步控制器, 取
得了 不错的效果。 王兴元、 刘明
[14] 在面对具有扇区非线性输入且含有参数不确
定性和外部干扰的主从混沌系统的同步控制问题, 采用滑模变结构控制方法设
计了同步控制器,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楼主:
本系统的设计目的在于算法的验证, 希望能通过上位机一个友好的操作界
面, 通过串口通信给下位机输入一个期望值, 然后下位机控制芯片能根据期望
值, 以及实际反馈数值, 执行相关算法, 再通过功率放大电路去调节各框架电
机的输入, 从而实际操作各框架的进动。 相关芯片的选取如下:
(1)上位机选取。 因为台式机串口丰富, 并且具备操作系统, 可以支持各种
软件, 因此选取台式机作为上位机, 然后编写一个操作界面完成数据的存储,
期望值的输入。
(2)下位机选取。 因为 TI 公司生产的 DSP2812 具备很高的运算速度, 良好
的控制性能, 因此选取 DSP2812 作为下位机芯片。
(3)上下位机通信串口的选择, 在此选择台式机 COM1 作为上位机, 下位
机采用 SCI 串口。
(4)上下位机通信程序的编写。
(5)功放电路设计。 本系统采用 LM324 功放作为核心实现电压转换。
(6)电压调节芯片选取。 本系统选取 X9C10 数字电位计作为电压调节的芯
片。
(7)数据采集器件选取。 本系统采用 FB900C/E 角位变送器作为陀螺仪角位
变送单元。

楼主:
FB900C/E角位变送器
作为整个控制系统的变送单元, 它将陀螺仪内部转换测量后的角度信号以
模拟信号或者数字信号的方式输出, 其中数字信号可以 RS232 标准三针输出,
模拟信号以 1~5V 电压信号输出。
在系统当中, 角位变送器作为反馈单元, 在输入端接双框架陀螺仪的自整
角信号输出。 输出端选择 RS232 标准数字信号输出, 10 位。
但是, 角位变送器使用需要 FB900 系列编程软件进行离线配置, 具体配置
图如图 2-2 所示

楼主:
X9C103 数字电位器
数字电位器是执行元件之一, 其基本原理是像普通电位器一样改变电阻
值, 输入一个数字量, 输出对应的电阻值, 这样就可以对电压进行分压, 从而
通过不同电阻值输出对应的电压, 达到控制交流力矩电机输入电压的目的, 就
可以进一步改变内外框架的进动。
它由 7 位升降计数器、 7 位非易失性存储器、 存储和重调控制电路、 100
位解码器和电阻阵列几部分组成。 输入部分是一个 7 位的升降计数器, 其输出
经过译码, 控制接通电子开关, 从而操作电阻阵列上的一个有效点, 电阻阵列
是有 100 个等值的电阻和与之配套的电子开关组成。
X9C103 的功能非常关键, 它是实现陀螺交流力矩电机输入电压的核心器
件, 和普通电位器同样效果, 不过能应用到数字控制场合。

楼主:
@Hufei1994 :应该是C# 个人感觉 使用labview做的话 会更简单!
请问楼主上位机用什么做的?

网友B:
看不懂 帮顶系列。不知道这种的陀螺仪和大疆的关系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 帮顶系列。不知道这种的陀螺仪和大疆的关系大不大。

一种是军事应用一种是消费品娱乐应用吧

楼主:
下位机的通信主要包括 DSP 与角位变送器之间通过 SCI 串口通信以及
DSP 与上位机之间的通信。 在开发板上面, 上位机和 DSP 之间的通信接口是
通过另一个 SCI 串口进行的。 在此主要讲述一下比较复杂的 DSP 与 FB900C/E
之间的 SCI 通信, 在对串口进行基本的配置之后, 本文通过发送专门的角位变
送器读数据信号, 开始读取数据, 具体读取通过 SCI 专门的寄存器实现。 数据
读取成功后, 再对数据行字符串转化为浮点数形式, 这样数据读取基本完成。
流程图如图 2-8 所示。

网友B:
DSP的串口和STM32的串口,基本上都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的串口和STM32的串口,基本上都差不多吧?

都是大同小异吧。常规应用。

楼主:
DSP2812 AD介绍

楼主:
要使角位变送器输出从数字模式转化为模拟模式, 首先必须对其进行设
置, 整个设置的过程是采用 FB900C 系列编程软件操作的, 设置图如图 2-9 所
示。

楼主:
该部分主要作用为将角位变送器的输出从最高 5V 转化为最高 2.5V, 这样
就可以保证输入到 DSP 引脚的电压小于 3V, 确保安全, 具体实现是采用双电
源供电 LM324N 实现, 在转化结束时候加入了普通 RC 滤波电路。
角位变送器模拟输出经过降压和正负号变换, 以及 RC 滤波进而接到
DSP2812 AD 输入引脚, 开始 AD 转换。 具体电压转化从 5V 转化为-2V, 然后
进行正负变换。
因为 LM324N 是一款双电源运放电路, 需要接正负 12V 电压, 并且有一
个引脚需要接模拟地。 在电路滤波上, 采用了 普通的 RC 滤波, 电阻为 1K,
电容 0.1uF。 实验证明效果良好, 可以有效滤除部分干扰。

网友C:
这个ADC采集序列是什么?类似于D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ADC采集序列是什么?类似于DMA?

DSP2812的ADC排序器工作模式
按照一次转换通道个数分为:同步工作模式(Simultaneous sampling)、顺寻工作模式(sequential sampling),

同步顺寻

同步工作模式:对AB两组中相同偏移量的2个通道同时转换。

顺寻工作模式:转换器对AB两组中的通道按照排序器中定义的排列顺寻转换。

同步工作模式:SEQ1或者SEQ2或者SEQ在对通道转换时,一次转换两个。
顺序工作模式:SEQ1或者SEQ2或者SEQ在对通道转换时,一次只能转换一个通道。

双排序器、级联排序器

双排序器:SEQ1、SEQ2是两个排序器。SEQ1、SEQ2独立工作。可以让SEQ1工作在同步模式下,也可以让SEQ1工作在顺序模式下。SEQ2同样如此。SEQ1工作在同步模式下,对ADCINA和ADCNIB相同偏移通道同步采样,结果放在Result0,Result1中。

排序器SEQ1:

union ADCCHSELSEQ1_REG ADCCHSELSEQ1; // Channel select sequencing control 1
union ADCCHSELSEQ2_REG ADCCHSELSEQ2;

ADCCHSELSEQ1、ADCCHSELSEQ2都是16bit的寄存器。

每个寄存器器变量分4section,2个分了8section

排序器2:

union ADCCHSELSEQ3_REG ADCCHSELSEQ3; // Channel select sequencing control 3
union ADCCHSELSEQ4_REG ADCCHSELSEQ4; // Channel select sequencing control 4

ADCCHSELSEQ3、ADCCHSELSEQ4都是16bit的寄存器变量。

每个寄存器器变量有4个s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ADC采集序列是什么?类似于DMA?

排序器SEQ1有8个section,排序器SEQ2有8个section

section中数字含义:每个section中填写的是模拟输入通道的编号。最大的通道编号是:16,所以每个section需要4bit。

struct ADCCHSELSEQ1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CONV00:4; // 3:0 Conversion selection 00
Uint16 CONV01:4; // 7:4 Conversion selection 01
Uint16 CONV02:4; // 11:8 Conversion selection 02
Uint16 CONV03:4; // 15:12 Conversion selection 03
};

struct ADCCHSELSEQ2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CONV04:4; // 3:0 Conversion selection 04
Uint16 CONV05:4; // 7:4 Conversion selection 05
Uint16 CONV06:4; // 11:8 Conversion selection 06
Uint16 CONV07:4; // 15:12 Conversion selection 07
};

struct ADCCHSELSEQ3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CONV08:4; // 3:0 Conversion selection 08
Uint16 CONV09:4; // 7:4 Conversion selection 09
Uint16 CONV10:4; // 11:8 Conversion selection 10
Uint16 CONV11:4; // 15:12 Conversion selection 11
};
struct ADCCHSELSEQ4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CONV12:4; // 3:0 Conversion selection 12
Uint16 CONV13:4; // 7:4 Conversion selection 13
Uint16 CONV14:4; // 11:8 Conversion selection 14
Uint16 CONV15:4; // 15:12 Conversion selection 15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ADC采集序列是什么?类似于DMA?

级联排序器:两个排序器合二为一,组成一个排序器,SEQ由16个section构成。CONV00--CONV15;单排续器可以使用EVA、EVB、软件、外部引脚GPIO/XINT2_ADCSOC引脚触发。

双排序器:SEQ1由8个section构成:CONV00-CONV07;SEQ2由8个section构成:CONV08-CONV15

相当于两个独立的排序器,SEQ1排序器启动由EVA启动;SEQ2排序器由EVB启动。

通道转换顺序如何确定?

CONV00:中放置的通道第一个被转换,紧接着CONV01中放置的通道被转换,--》CONV02中放置的通道编号的通道被转换。

不论是在双排序,还是单排序,因为SEQ1级别比SEQ2级别高,首先转换完SEQ1的section放置通道编号,然后转换SEQ2中放置的通道编号。

同步模式和顺序模式的区别在于:转换结果在结果寄存器中的放置不同。

只要是同步模式,不论是单排序器还是级联排序器,结果寄存器中的数存放顺序是:RESULT0中存放ADCINA0,RESULT1中存放ADCINB0。
顺序工作模式:RESULT0中存放ADCINA0数值,RESULT1中存放ADCINA1数值....

顺序排序,result0中放置conv00中通道的结果,result1中放置conv01中通道的结果,以此类推...

级联排序:result0中放置conv00中A组的通道结果,result1中放置conv00中B组的通道结果,

ADC转换之前需要配置寄存器,设置转换的通道个数、对那些通道转换、转换次序。

EX:转换的通道个数:AdcRegs.ADCMAXCONV.all = 0x0001; //转换两个通道

EX:要进行转换的通道、转换次序: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3; // Setup ADCINA3 as 1st SEQ1 conv. 通道3第一个被转换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 = 0x2; // Setup ADCINA2 as 2nd SEQ1 conv. 接着通道2被转换

struct ADCASEQSR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SEQ1_STATE:4; // 3:0 SEQ1 state
Uint16 SEQ2_STATE:3; // 6:4 SEQ2 state
Uint16 rsvd1:1; // 7 reserved
Uint16 SEQ_CNTR:4; // 11:8 Sequencing counter status
Uint16 rsvd2:4; // 15:12 reserved
};

转换如何开始?

接收到SOC信号之后,ADCASEQSR的SEQ_CNTR位从AdcRegs.ADCMAXCONV中获得需要转换的通道个数,完成一个减小1;直到SEQ_CNTR中的数字变为0.

struct ADCTRL1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rsvd1:4; // 3:0 reserved
Uint16 SEQ_CASC:1; // 4 Cascaded sequencer mode
Uint16 SEQ_OVRD:1; // 5 Sequencer override
Uint16 CONT_RUN:1; // 6 Continuous run
Uint16 CPS:1; // 7 ADC core clock pre-scalar
Uint16 ACQ_PS:4; // 11:8 Acquisition window size
Uint16 SUSMOD:2; // 13:12 Emulation suspend mode
Uint16 RESET:1; // 14 ADC reset
Uint16 rsvd2:1; // 15 reserved
};

struct ADCTRL2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EVB_SOC_SEQ2:1; // 0 Event manager B SOC mask for SEQ2
Uint16 rsvd1:1; // 1 reserved
Uint16 INT_MOD_SEQ2:1; // 2 SEQ2 Interrupt mode
Uint16 INT_ENA_SEQ2:1; // 3 SEQ2 Interrupt enable
Uint16 rsvd2:1; // 4 reserved
Uint16 SOC_SEQ2:1; // 5 Start of conversion for SEQ2
Uint16 RST_SEQ2:1; // 6 Reset SEQ2
Uint16 EXT_SOC_SEQ1:1; // 7 External start of conversion for SEQ1
Uint16 EVA_SOC_SEQ1:1; // 8 Event manager A SOC mask for SEQ1
Uint16 rsvd3:1; // 9 reserved
Uint16 INT_MOD_SEQ1:1; // 10 SEQ1 Interrupt mode
Uint16 INT_ENA_SEQ1:1; // 11 SEQ1 Interrupt enable
Uint16 rsvd4:1; // 12 reserved
Uint16 SOC_SEQ1:1; // 13 Start of conversion trigger for SEQ1
Uint16 RST_SEQ1:1; // 14 Restart sequencer 1
Uint16 EVB_SOC_SEQ:1; // 15 EVB SOC enable
};

转换结束了会发生什么?

如果ADCTRL1的CONT_RUN是1,转换重新开始,ADCASEQSR的SEQ_CNTR位从AdcRegs.ADCMAXCONV中获得需要转换的通道个数,....

问题是:必须在第二个转换开始之前,从结果寄存器中取走第一次转换的结果;防止第一次转换结果被覆盖。

如果ADCTRL1的CONT_RUN是0,转换停止,SEQ_CNTR保持0.

问题是:排序指针停留在最后一个section,必须使用ADCTRL2的RST_SEQ2或者RST_SEQ1位复位排序器。

ADCASEQSR的SEQ_CNTR位在每次变为0,中断标志为都会置位,用户可以在中断响应函数中手动对ADCTRL2的RST_SEQ2或者RST_SEQ1位复位。

转换的最大通道数

级联排序器同步工作模式:(级联同步) 0x0007

级联排续器顺序工作模式:(级联顺序) 0x000F

双排序器同步工作模式:(双排序器同步) 0x0033

双排序器顺序工作模式:(双排序顺序) 0x0007

双排序器or单排续器影响MAXCONV中设置的数值。

双排序器中的数值=要转换的通道数/2-1

单排续器最大转换通道数值:要转换的通道数-1

单排续器还是双排序器,在ADC控制寄存器1中SEQ_CASC位设置。
同步工作模式还是顺序工作模式在ADC控制寄存器3中的SMODE SEL位设置。默认状况下,ADC工作在双排序器、顺序工作模式。
转换结果:取决于同步模式or顺序模式。
双排序器工作在同步模式下,SEQ1的MAXCONV中存放的数值是0x0033(110011),SEQ1的转换最大通道数是(4-1)对,SEQ2转换的最大通道数是(4-1)对。

网友C:
DSP的ADC,这么复杂啊?看来是很高级。性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P的ADC,这么复杂啊?看来是很高级。性能高。

是的。为电力应用而生。

楼主:
CMD 文件是用于 DSP 内部程序存储内存, 数据存储内存和各类编译文件
存储内存分配的文件, 有固定的模式, 数据存储空间根据需要调整即可。
AD 的设置、 启动、 以及转化数据的存储处理和其他程序的融合才是比较
困难的, 在本课题中 AD 采样采用双通道, 双序列发生器同步采样模式, 这样
可以保证在做同步实验时采样数据的同时性, 确保实验效果。 在对数据处理时
采用中值数字滤波方法, 对每 50 个采样实时数据排序, 取中间 5 个数的平均
值作为有效采样值。 程序流程图如图 2-10 所示。
在程序当中, 当 AD 转化结束后, 激发中断, 在中断程序中进行数据的读
取、 处理, 并允许下一次中断产生。

楼主:
从主, 从通道分别加入干扰后的控制效果看, 当在主通道加入干扰时, 从
通道很快做出响应, 因此同步误差可控制得比较小, 两个通道可以一起克服干
扰。 然而在从通道加入干扰时, 主通道并未做出响应, 因此同步误差比较大,
主从同步控制不能有效克服从通道所受的干扰, 在同步问题上存在很大缺陷,
一旦从通道受到大一点的干扰, 同步误差将非常大。
综合以上仿真分析, 在主从式同步控制方案当中, 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主
从式同步控制因为主从通道之间不存在耦合项, 当主通道受到干扰的时候, 从
通道可以产生相应, 从而一起去克服干扰, 同步误差比较小。 但是从通道受到
干扰的时候, 主通道无法做出响应, 因此同步误差比较大, 另外如果进行实际
控制, 主从通道信号传递还必须考虑器件延迟等产生的影响, 仿真不能有效模
拟实际的情况, 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误差。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这个系统所有的一批设备的参数一样吗?还是每一个设备对应每一个参数去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这个系统所有的一批设备的参数一样吗?还是每一个设备对应每一个参数去调试? ...

如果说,同一种结构,设计形式来说,那应该是差不多。只是稍微的有一些调整。

楼主:
从上面仿真可以看出, 交叉耦合最优反馈同步控制方法通过同步误差项实
现了 独立通路的耦合, 在控制中可以满足同步的要求, 仅仅在控制开始阶段误
差稍微有点大, 在控制力加入之后的 200 多秒时间内同步误差逐渐变小。 除了
满足同步要求外, 交叉耦合最优反馈同步控制方法还可以实现单路位置追踪的
目的, 倾斜和俯仰方向均在有限时间内能达到指令要求的位置, 二者达到稳定
所需时间几乎一致。 当本文在俯仰和倾斜方向均加载干扰信号时, 从曲线波动
情况看, 二者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克服干扰, 使同步误差和位置误差重新归零。

网友E:
这个结构类似于车载卫星天线、船载卫星天线的那种应用。只不过之前用的就是一个信标做反馈,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结构类似于车载卫星天线、船载卫星天线的那种应用。只不过之前用的就是一个信标做反馈,没有想到这么复 ...

是的!
你是个内行人!其实还有其他的应用,例如阻尼匹配、自稳装置、机器人、测试平台等等。。。。

楼主:
双框架陀螺仪控制系统搭建完成, 软件编写调试通过后, 本文进行了 双框
架陀螺仪同步控制算法的研究。 作为比较目标, 本文首先选取了 主从式同步控
制方法, 具体控制器设计采用了 LQR 最优控制器设计方法, 仿真和实验结果
表明, 主从式同步控制器无法满足真实同步控制的目的, 局限于自整角机测角
速度, 角位变送器, 2812 反应速度, 上下位机通信速度等, 主从控制体间存在
严重时间滞后, 并且当从控制体受到干扰时, 主控制体无法做出响应, 不能有
效消除同步误差。
考虑到主从式同步控制的巨大缺陷, 本文设计出了 交叉耦合式同步控制
器, 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引入同步误差状态项实现俯仰和倾斜方向的耦合, 然后
根据增广后的系统利用最优 LQR 方法设计控制器, 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 最
优交叉耦合同步控制器能圆满实现同步任务。

网友F:
学习学习 感觉使用matlab simulink 搞DSP开发是一个标准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分享  支持支持

其实也就是在研究。共同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