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的操作与保养

楼主(2020-02-24):
信号发生器的操作与保养
一、基本操作:
      1、将电源线接入220V,50HZ交流电源上。应注意三芯电源插座的地线脚应与大地妥    善接好,避免干扰。
      2、开机前应把面板上各输出旋扭旋至最小。
      3、为了得到足够的频率稳定度,需预热。
      4、频率调节:按下相应的按键,然后再调节至所需要的频率。
      5、波形转换:根据需要波形种类,按下相应的波形键位。波形选择键是:正弦波、矩形波、尖脉冲、TTL电平。
      6、幅度调节:正弦波与脉冲波幅度分别由正弦波幅度和脉冲波幅度调节。不要作人为的频繁短路实验。
      7、输出选择:根据需要选择, “ON/OFF”键,否则没有输出。

二、信号发生器注意事项
      1、信号发生器的测频电路的调节,按键和旋钮要求缓慢调节;信号发生器本身能显示输出信号的值,当输出电压不符合要求时,需要另配交流毫表测量输出电压,选择不同的衰减再配合调节输出正弦信号的幅度,直到输出电压达到要求。若要观察输出信号波形,可把信号输入示波器。需要输出其它信号,可参考上述步骤操作。
      2、用信号发生器测量电子电路的灵敏度:信号发生器发出与电子电路相同模式的信号,然后逐渐减小输出信号的幅度(强度),同时通过监测输出的水平。当电子电路输出有   效信号与噪声的比例劣化到一定程度时(一般灵敏度测试信噪比标准S/N=12dB),信号发生器输出的电平数值就等于所测电子电路的灵敏度。在此测试中,信号发生器模拟了信号,而且模拟的信号强度是可以人为控制调节的。用信号发生器测量电子电路的灵敏   度,其标准的连接方法是:信号发生器信号输出通过电缆接到对电子电路输入端,电子    电路输出端连接示波器输入端。
      3、用信号发生器测量电子电路的通道故障:信号发生器可以用来查找通道故障。其基    本原理是:由前级往后级,逐一测量接收通路中每一级放大和滤波器,找出哪一级放大电路没有达到设计应有的放大量或者哪一级滤波电路衰减过大。信号发生器在此扮演的    是标准信号源的角色。信号源在输入端输入一个已知幅度的信号,然后通过超电压表或者频率足够高的示波器,从输入端口逐级测量增益情况,找出增益异常的单元,再进一    步细查,最后确诊存在故障的零部件。
      4、信号发生器可以用来调测滤波器,调测滤波器的理想仪器二字线——网络分析仪和    扫频仪,其主要功能部件之一就是信号发生器。在没有这些高级仪器的情况下,信号发生器配合高频电压测量工具,如超高频毫伏表、频率足够高的示波器、测量接收机等,也能勉强调试滤波器,其基本原理是测量滤波器带通频段内外对信号的衰减情况。信号发生器在此扮演的是标准信号源的角色,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相对比较强的已知频率和     幅度信号,从滤波器或者双工器的INPUT端输入,测量输出端信号衰减情况。带通滤波      器要求带内衰减尽量小,带外衰减尽量大,而陷波器正好相反,陷波频点衰减越大越好。因为普通的信号发生器都是固定单点频率发射的,所以调测滤波器需要采用多个测试点   来“统调”。如果有扫频信号源和配套的频谱仪,就能图示化地看到滤波器的全面频率特性,调试起来极为方便。
以上关于信号发生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及日常保养由安泰维修中心专业维修工程师提供。安泰维修中心拥有专业的维修工程师,专业维修美国Agilent、TEK、FLUKE、R&S、安立等公司已不提供维修以及在修过了质保期的各种示波器、频谱仪、网络分析仪、逻辑分析仪、功率计、发射机、接收机、信号源、各种型号的探头、函数信号发生器、校准源等进口仪器仪表。另外,台湾产的固纬,美国的吉时利也在维修范围之内。
并且安泰维修中心提供原厂级服务,目前安泰测试维修中心已经获得了泰克公司的西北维修认证授权,可以为客户提供包括TEKTRONIX、FLUKE、KEITHLEY等公司的原厂级维修服务,并且以原厂级的技术标准提供各种品牌仪器的维修服务。
下面安泰测试维修工程师继续给大家来讲解一下信号发生器日常应如何来清洁,以便更好保护我们的仪器。
三、日常清洁与保养
      1、存放或放置信号发生器时,请勿使液晶显示器长时间受阳光直射。
      2、使用/操作信号发生器之前请读熟信号发生器的使用说明书;
      3、使用信号发生器中途间隔半小时以上时应该及时关闭电源;
      4、开启信号发生器电源之前应将信号发生器放到稳固的操作台上,避免摔下来;
      5、经常清洁信号发生器的外表面;
      6、使用不起毛的抹布清除信号发生器外部的浮沉,请避免刮擦到光洁的信号发生器滤    光材料;
      7、使用一块用水浸湿的软布清洁信号发生器,要彻底地清洁,也可使用75%的异丙醇的水溶剂;
      8、请勿使用任何腐蚀性试剂或化学清洁试剂。
     希望本文分享的信号发生器使用操作与保养知识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