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RC电路频率响应速算技术

楼主(2020-02-24):
1,这个版块的定位是对本科教材的补充或者是加深说明,所以看这个帖子,事先懂一点模电基础;

2,我们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学习过之后,需要经常运用,使用时间久了,自然就会喜欢用;

3,我一直反对学过电路分析基础,就懂点节点法\网孔法,这种方法只对简单电路适用,超过3个节点或网孔时,计算量过大,没有实用价值了,此时使用我们这里说的速算法,效果很好的。所以此时满脑都是节点法,看到电路就有忍不住想窜上去列方程、解方程冲动的朋友,你看此贴可能会有不适感!

4,由于3的原因,我们希望初学者或新手,能尽可能早的学习并使用高效的方法和技术,否则等你满脑子被教材上的节点法充斥,相当于中毒了。

楼主:
1,适用对象:线性时不变电路。

本贴虽然把研究对象限制于有源RC电路,例如下图所示的多重反馈滤波电路,实际上这种方法对线性时不变电路具有一般性,所以看过此贴,不要误以为这能处理有源RC电路,只是说RC有源电路具有一般性而已,无源RC电路只是它的特殊情形。

2,我们以前打赌时知道,一般来说,不能根据储能元件的个数,来判断电路的阶数。
但是对于我们这里说的有源RC电路,一般电路结构设计会保证储能元件的个数=电路的阶数,一般不会出现电容环的,特此说明。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有源RC电路每个电容都对应于一个极点,传递函数TF的特征方程D(s)的次数n=电容的个数!

3,常见的实际电路中,一般来说,最高是3阶的,例如开关电源中的type 1,2,3型补偿电路,运放的容性负载补偿等。
所以,一般只需要研究3阶电路即可,可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

至于高阶电路,例如5阶,乃至于10阶,方法仍然有效,只是运算量过大而已,但是计算过程很简单。

楼主:
说明一种方法,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例子说明。

先从最简单的一阶电路开始。
下图是一阶有源全通滤波器【图中的R2=R3】:

因为电路中只有一个电容(运放视作理想的,也不考虑寄生电容目前),所以特征方程是一次的:

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为:

(  R2 )+ (  - C1 R1 R3 ) s
----------------------------------------
(  R2 )+ (  C1 R1 R2 ) s

所以这个一阶方程中的a1特别简单,就是电容C1乘以从电容两端看进去的阻抗(这里是R1,因为电容向右看进去是理想运放的无穷大输入阻抗)

楼主:
论坛上有些同志不厚道,看人家帖子,转脸就跑去骂人家,一想到这点,就感觉到恶心,我就想把帖子设置成收费。

如果哪儿说错了,可以来商榷,也可以自己发帖,详细地指出哪儿错了,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但是多数情况下,就引用一下我的帖子,丢下两个字:错误,然后扬长而去,不加任何说明,我理解这个是胡搅蛮缠行为。

楼主:
设置成不收费算了。

言归正传。

从电容两端看进去的阻抗是多少,表面上这个问题简单,实际上要事先把各种可能情形研究一遍的,然后才能直接用肉眼观察到。

例如上图,从图中所标的端口,看进去的输入阻抗是多少?你能一眼看出来吗?

如果告诉你答案是Z=0,你是不是感觉很诧异???
乍一看起码跟R1和R2有关,怎么会是0呢?

如上图所示,要求Z=?,先把独立源置零,即Vs=0,短路处理,然后根据运放的虚短特性,得图中V=0,既然V=0,根据欧姆定律,Rs中的电流为零,再根据KCL定律,R1中的电流为零,再根据R1上欧姆定律可知,图中V1=0,也就是说从测试端口,不管加入多大的测试电流ix,端口电压总是零,所以阻抗Z=0/ix=0

楼主:
继续看如何求a1

对于两个电容的情形,例如看下图:

看C1两端阻抗时,C2开路
看C2两端输入阻抗时,C1开路。

根据运放的虚短虚断特性,可以直接看出C1两端的阻抗是R2//R1,而C2两端的输入阻抗是R3+R4

所以整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可直接写成:

式子中的分子等会再说,这里只关信分母的写法。

以上过程书写规范方法是,做成表格:

表格中第一列a1部分,是开路时间常数,即计算C1时,C2开路。
表格中第二列a2部分,是短路时间常数,即计算C2看到的输入阻抗时,C1要短路。显然,C1短路之后,对C2两端看进去的输入阻抗,仍旧是R3+R4

楼主:
以教科书上的两级分立件放大器为例,说明如何计算极点。

请注意,图中有4个电容,理论上可以有4个极点,但是,从实用角度考虑,只需要计算到2阶,即计算出D(s)=1+a1s+a2s就可以了,无需计算到a3,影响太小了。
当然了,如果是3级放大器,那必须计算到a3,否则误差过大。

第一步,计算4个开路时间常数。
例如计算tao 1:

其它3个时间常数如法**制。

把这4个时间常数加起来,就是a1,计算可知a1=7.29*10^5 nS,即我们得到了D(s)为:

下面计算a2.

2,第二步,把第一个电容短路掉,再计算另三个时间常数:

把这3个时间常数加起里,和为tao 1x

然后把第二电容短路掉,计算两个时间常数:

这两个时间常数之和=tao 2x

然后把第三个电容短路掉,计算出第4个电容处的时间常数,得到tao 3x

于是可得a2为:

a1和a2求出后,就可以求这个一元二次方程D(S)=0的根了,他们就是极点,可以求出第一个极点p1=139k rad/s,第二个极点是9.37M rad/s

对这个电路用spice仿真器,仿真出两个极点,和手算相比,P1相同,P2=9.57,也就是说手算有2%左右的误差,这个误差可以接受。

这样一来,只需使用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无需解方程,就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极点的大小。

而上面的过程纯粹是为了演示具体过程,实际运算的时候,使用近似,速度还能快一半。

例如4个开路时间常数中,非常明显的是,其中两个最大的时间常数是C2和C4处的,其它两个时间常数和它比,可以忽略。
这两个较大的时间常数之和是7095,4个时间常数之和是7286,忽略2个小的时间常数,误差很小。
再例如C2电容短路后,C1两端的时间常数很小,可以忽略,C4短路后,C3两端的时间常数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