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AWG2005任意波形发生器维修拆机案例

楼主(2020-02-24):
泰克AWG2005任意波形发生器维修拆机案例

近期接修一台泰克AWG2005任意波形发生器,客户报修故障是开机后自检无法通过。因此接到仪器后首先开机检查看看仪器开机自检无法通过会停留在那个界面呢:
仪器通电后显示图片:

自检报错无输出来张近照看看:

这样初步判断通道模块存在不同程度损坏,导致仪器CH1有时报错,CH2.CH3.CH4自检报错;
接下来就得拆机进一步检测了,拆开后盖可以清晰的看到仪器扥内部组成:

出现开机自检无法通过并且屏幕显示通道通道无输出拆机后发现由于主板组件损坏引起的此故障。

发现问题就好解决了额,更换四个通道模块损坏组件;接下来将仪器组装好,再次通电开机检测,仪器自检顺利通关,输出恢复正常:

至此仪器维修结束,如果您也有同类型仪器出现故障可关注安泰测试公众号。
安泰仪器维修工程师温馨提示:
1、对仪器的各项指标要清楚了解,使用时候要做到心中有数,规范操作,避免各种超过额定限制的输入输出操作;
2射频仪器使用务必注意防静电;
3、输出端口,注意防止大信号反灌;
4、注意输出阻抗匹配,断开输出连接前请先关闭输出。

可维修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开机;
2、通道故障:输入阻抗异常;无基线;无信号;带宽不足;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6、其他使用问题等。

可维修型号:
AFG1000系列:AFG1022 AFG1062;
AFG2000系列:AFG2021;
AFG3000系列:AFG3021C AFG3022C AFG3051C AFG3101C AFG3152C AFG3011C AFG3151C AFG3102C AFG3152C AFG3251C AFG3252C;
AWG5200系列:AWG5202 AWG5204 AWG5208;
AWG70000系列:AWG70002A;等泰克已过质保期任意波形发生器维修。

维修程序:
提供检测,检测之后报价;
如果用户同意维修,确认同意后则开始维修;
如果用户不同意,则返回仪器。
维修优势:维修周期短,价格低廉,同时提供保修服务;
质量保证:修复后通过计量单位计量合格,并出具《计量合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