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国产0.03uV/℃失调漂移电压GS855X系列零漂移运放用于红外温...

楼主(2020-02-24):
特点:
• Single-Supply Operation from +1.8V ~ +5.5V
• Rail-to-Rail Input / Output
• Gain-Bandwidth Product: 1.8MHz (Typ. @25°C)
• Low Input Bias Current: 20pA (Typ. @25°C)
• Low Offset Voltage: 30µV (Max. @25°C)
• Quiescent Current: 180µA per Amplifier (Typ)
• Operating Temperature: -45°C ~ +125°C
• Zero Drift: 0.03µV/ o C (Typ)
• Embedded RF Anti-EMI Filter
• Small Package:
GS8551 Available in SOT23-5 and SOP-8 Packages
GS8552 Available in MSOP-8 and SOP-8 Packages
GS8554 Available in SOP-14 and TSSOP-14 Packages

概述:
The GS855X amplifier is single/dual/quad supply, micro-power, zero-drift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 amplifiers offer
bandwidth of 1.8MHz, rail-to-rail inputs and outputs, and single-supply operation from 1.8V to 5.5V. GS855X uses chopper
stabilized technique to provide very low offset voltage (less than 5µV maximum) and near zero drift over temperature. Low
quiescent supply current of 180µA per amplifier and very low input bias current of 20pA make the devices an ideal choice for low
offset,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high impedance applications. The GS855X offers excellent CMRR without the crossover
associated with traditional complementary input stages. This design results in superior performance for driving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ADCs) without degradation of differential linearity.
The GS8551 is available in SOT23-5 and SOP-8 packages. And the GS8552 is available in MSOP-8 and SOP-8 packages. The
GS8554 Quad is available in Green SOP-14 and TSSOP-14 packages. The extended temperature range of -45 o C to +125 o C
over all supply voltages offers additional design flexibility.

应用:
• Transducer Application
•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 Electronics Scales
• Handheld Test Equipment
• Battery-Powered Instrumentation

封装:

规格书下载: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中文?仅对外销售?给国人阅读制造麻烦,卖给中国人,就说中国话。

网友B:
明显就是广告.

网友C:
目前看到的热电堆传感器参数,被测物体每变化 1°C,热电堆传感器输出仅仅增加 50uV~100uV,这样0.1°C 分辨率对应的输出电压变化只有 5uV~10uV,如果要实现额温枪的精度为 ±0.3°C 以内,那么热电堆在 0.3°C 产生的电压仅为 15uV~30uV,意味着运放的最大失调电压值都不能大于 15uV~30uV,楼主这个运放,只能用到测量精度大于0.3°C的忽悠人的产品上!

楼主:
这是错误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