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Nucleo-L412KB驱动TM1628LED控制芯片

楼主(2020-02-24):
    TM1628是一个带键盘扫描的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我正好有一块从旧点钞机上拆卸的TM1628控制板,板上除了TM1628芯片外,还有一个三位的数码管和三个微动按键(见下图),这段时间不能外出,正好就琢磨将其驱动起来。
    下面是控制板的正面,一个三位数码管和三个独立的微动按键:

    这是控制板的反面,一颗TM1628在正中央:

    网上搜索到相关的资料后便开始编写代码,尝试将其点亮起来。首先根据器件的引脚和控制板上的连线,检查出三个按键分别接在KS1~KS3引脚上,数据管对应的引脚位置见下图,这些都是驱动编制程序的基本数据。

    TM1628的控制主要有3个引脚,首先的STB,这个类似片选引脚,每当其从高低拉低后紧接着就是发出命令,之后可以进行读写操作,STB拉高后结束操作。其次是DIO,这是数据输入、输出引脚,串行输送,低位在前。然后是CLK,由主控设备给出时钟信号,时钟从高拉低时芯片准备输出数据(读取键盘数据时),时钟从低拉高时输入数据(主控设备应先准备好数据)。
    然后就按照数据手册中的时序图和程序设计流程图来编写代码。TM1628有固定地址和自动地址两种方式,自动地址是每输入一个字节到芯片后,地址自动加一,我采用的是自动地址方式。
    参照软件I2C的代码很快就完成了基本代码的编写,但在调试时却掉进了坑里,反复修改调试都不成功,时钟无论如何都无法调准,高电平维持时间不到1us,无论如何调整延时,延长的都是低电平时间,高电平时间纹丝不动,更换单片机的引脚也是同样结果。两天时间过去了,调试毫无进展,我以为可能是TM1628芯片损坏了准备放弃时,忽然想到不连接时钟引脚,单独测试单片机时发现时钟信号正常了由此确定还是TM1628控制板的问题。
    连接了TM1628时的时序图:

    时钟高电平时宽度不到1us:

    不连接TM1628的CLK引脚时,单片机的时序正常:

    时钟高低电平的宽度基本在5us左右:

    通过仔细分析发现这块控制板上DIO引脚有上拉电阻,而CLK引脚却没有,目前的现象是时钟上拉后不能维持,我就尝试添加了一个上拉电阻,然后再测试,成功了,下面是成功之后的时序图:

    下图是控制板上添加了时钟的上拉电阻:

    这是数码管显示与LCD显示屏同步显示:

下面是驱动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tm1628.h"
#include "lcd_5110.h"

extern uint8_t buf[14],keys[3];

const uint8_t dig[][2]=
{

    0x03,0xf0,    //'0'
        0x02,0x10,    //'1'
        0x02,0xe8,    //'2'
        0x02,0xb8,    //'3'
        0x03,0x18,    //'4'
        0x01,0xb8,    //'5'
        0x01,0xf8,    //'6'
        0x02,0x90,    //'7'
        0x03,0xf8,    //'8'
        0x03,0xb8,    //'9'
        0x03,0x38,    //'Y'
        0x03,0xd0,    //'M'
        0x02,0x78,    //'D'
        0x01,0x58,    //'h'
        0x00,0x58,    //'m'
        0x00,0x38,    //'s'
        0x00,0x08,    //'-'
        0x00,0x20,    //'-'

};

void Delay_us(uint8_t s)
{
    uint8_t i;
        for(i=0; i<s; i++);
//        for(j=0; j<10; j++);
}

/***************************************************
*程 序 名:SI2C_Sda(uint8_t dir)
*作    用:DAT引脚配置
*输入参数:dir(0=输出,1=输入)
*转出参数:无
***************************************************/
void SI2C_Sda(uint8_t dir)                  //DAT端口配置(根据需要配置成输出或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dir == 0){
        GPIO_InitStruct.Pin = SI2C_SDA_Pin; //SDA输出模式、弱上拉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SI2C_SD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else{
            GPIO_InitStruct.Pin = SI2C_SDA_Pin; //SDA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HAL_GPIO_Init(SI2C_SD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HAL_GPIO_WritePin(SI2C_SDA_GPIO_Port,SI2C_SDA_Pin,GPIO_PIN_SET);
}

/******************************************************
*程 序 名:TM6128_Init
*作    用:初始化TM6128芯片引脚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TM1628_Init(void)
{
    //配置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SI2C_SCL_Pin|SI2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设置引脚为高电平
    HAL_GPIO_WritePin(LED1_2_GPIO_Port,LED1_2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SI2C_SCL_GPIO_Port,SI2C_SCL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SI2C_SDA_GPIO_Port,SI2C_SDA_Pin,GPIO_PIN_SET);

}

/******************************************************
*程 序 名:TM6128_Data(viod)
*作    用:将Buf缓冲区14个字节写入TM6128芯片
*          同时读5个字节的键盘数据到Buf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TM1628_Data(void)
{
    uint8_t i;
        SI2C_Sda(0);           //设置DIO为输出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操作
        TM1628_Write(0x03);    //设置显示模式(7位10段)
        STB_set();             //结束本命令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操作
        TM1628_Write(0x40);    //设置写操作
        STB_set();             //结束本命令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操作
        TM1628_Write(0xc0);    //地址从0开始
        Delay_us(1);

        for(i=0; i<14; i++){
            TM1628_Write(buf[i]);
                Delay_us(2);       //Twait>2us
        }
        STB_set();             //拉高STB结束写操作
        Delay_us(4);
        STB_reset();           //拉低STB发出显示模式命令
        TM1628_Write(0x8c);    //开显示,脉冲宽度11/16
    STB_set();             //拉高STB结束写操作

        STB_reset();           //拉低STB发出读键盘命令
        TM1628_Write(0x42);    //

        SI2C_Sda(1);           //设置sda为输入状态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读按键
        for(i=0; i<5; i++){
            buf[i] = TM1628_Read();
        }
        STB_set();             //拉高STB结束读操作
        //处理按键

    if(buf[0]&0x01)
                keys[0]++;
        if(buf[0]&0x08)
                keys[1]++;
        if(buf[1]&0x01)
                keys[2]++;

        LCD_write_value(0,3,3,0,1,keys[0]);
        LCD_write_value(30,3,3,0,1,keys[1]);
        LCD_write_value(60,3,3,0,1,keys[2]);

}

/******************************************************
*程 序 名:TM6128_Read
*作    用:TM6128芯片读1字节操作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读到的数据(1bety)
******************************************************/
uint8_t TM1628_Read(void)
{
    uint8_t dat,i;
//        CLK_reset();           //拉高CLK准备读数据

        for(i=0;i<8;i++){
                CLK_reset();       //拉低CLK
                Delay_us(1);       //延时并准备数据

                dat>>=1;
                CLK_set();         //拉高CLK

        if(1 == HAL_GPIO_ReadPin(SI2C_SDA_GPIO_Port,SI2C_SDA_Pin))
            dat|=0x80;
                else
                __NOP();

//                Delay_us(1);
        }
        return dat;
}

/******************************************************
*程 序 名:TM6128_Write
*作    用:TM6128芯片写1字节操作
*输入参数:要写入的数据(bety)
*返回参数:无
******************************************************/
void TM1628_Write(uint8_t dat)
{
    uint8_t i;

        //开始写一字节数据(低位先)

        for(i=0;i<8;i++){
                CLK_reset();       //拉低CLK准备写数据
        if(dat&0x01)
                {
                        DIO_set();
                }
                else
                {
                        DIO_reset();
                }
//                Delay_us(1);       //延时并准备数据

        CLK_set();         //拉高CLK
                __NOP();
                __NOP();
                __NOP();
//                Delay_us(1);       //延时并准备数据
        dat = dat>>1;
        }
}

/******************************************************
*程 序 名:Display_Digits(uint16_t value)
*作    用:TM6128芯片显示变量(3位有效数字)
*输入参数:要显示的变量(value)
*返回参数:无
******************************************************/
void Display_Digits(uint16_t value)
{
    uint8_t n;              //当前位值

    n = value / 100;
    buf[1] = dig[n][0];
        buf[0] = dig[n][1];

        n = value % 100 / 10;
        buf[3] = dig[n][0];
        buf[2] = dig[n][1];

        n = value % 10;
        buf[5] = dig[n][0];
        buf[4] = dig[n][1];

        TM1628_Data();

}

网友A:
您可以把您的帖子链接,分享到论坛活动:https://bbs.21ic.com/icview-2901292-1-1.html ,可以赢得打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把您的帖子链接,分享到论坛活动:https://bbs.21ic.com/icview-2901292-1-1.html ,可以赢得打赏哦 ...

谢谢提醒!已经分享了。

网友B:
感谢分享,那匹马被板子挡着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那匹马被板子挡着了哈

用杜邦线连接测试,不方便观察,所以就利用了旧摆件,将显示屏粘在松树上,核心板正好将马头遮住了,只好委屈它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杜邦线连接测试,不方便观察,所以就利用了旧摆件,将显示屏粘在松树上,核心板正好将马头遮住了,只好 ...

哈哈,啥时候我也有个工作台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代码看着就是顺眼

网友D(2020-09-13):
现在才开始接触TM1628,几天下来,还是不得要领,真是气透了我这脑瓜,真想撞一下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才开始接触TM1628,几天下来,还是不得要领,真是气透了我这脑瓜,真想撞一下墙 ...

百度一下,相关的资料很多,有些介绍的很详细,容易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