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解,感谢!

楼主(2020-02-24):
就是我已经在ir.c文件中导入了system.h,但是还是出现没有定义,我尝试在system.c文件里面定义非结构体变量,system.h中声明,ir.c中调用,这是可行的。有没有大佬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可以解答一二吗,十分感谢!!

楼主:
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没看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在ir.c里面有 #include "system.h" 吗?我看你截图的放在ir.h了,那么ir.c里面有 #include "ir.h" 吗?

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system_flag.ir_10hz_en才能用,这是成员变量

非常感谢,是我傻了,感谢大佬

网友C:
可能 51 的编译器并不支持位域

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