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_16器件焊接时经常发生虚焊的问题,请各路大神赐教。

楼主(2020-02-24):
.车间环境温度:29度
2.锡膏:中实ZSPG01
3.钢网厚度:0.10MM
5.印刷方式:手工
6.贴装:手工
7.回流温度:预热时间120-180度95S  220以上时间62S  最高温度242度

网友A(2020-05-03):
首先印刷很重要,印刷完成后,有没有到显微镜下面看看印刷质量(估计你们没有贴片线也就不提SPI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确保QFN手放置要放置好,因为引脚不能直接看到,然后就是锡膏的活性了,尽量选择大品牌的锡膏,该品牌锡膏没有使用过不是很了解

网友B(2021-02-24):
预热时间短了,起码180s

网友C:
1 锡膏要充分搅拌,增加活性
2 刷完锡膏看下是否完美?手工刷 QFN 钢网稍微没对齐一点点,基本就胡了一片
3 手摆件 手抖不?略微压下
4 感觉温度不够,什么型号的机器?对比下锡膏温度
5 芯片没焊好,是哪种情况呢?虚焊难道芯片浮起来?歪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