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GD32VF103用的是哪个库函数?

楼主(2020-02-24):
是不是跟GD32F10x系列的函数库通用啊。

网友A:
https://gd32mcu.21ic.com/documents,第一个就是。

网友B:
库函数风格  估计都差不多,反正内部寄存器置位,清零,那么个调调。

网友A:
建议楼主直接用Eclipse开发,官网有现成的模板文件,上面的库文件中就有模板,可以直接使用,另外建议使用JLINK做仿真器,GDLINK我没有使用,据其他网友讲GDLINK调试速度很慢,编译设置和仿真设置请严格按照官网说明书设置,强调一下,请严格按照官网说明书设置,否则会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库函数风格  估计都差不多,反正内部寄存器置位,清零,那么个调调。 ...

略有些小区别,个别地方,在使用GD32F130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使能时钟的,而GD32Vf103需要使能时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另外想加载自己的头文件的话没有MDK那么方便,一般我会把自己做的头文件直接放外设所在的头文件的文件夹里面,反而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略有些小区别,个别地方,在使用GD32F130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使能时钟的,而GD32Vf103需要使能时钟。不知道 ...

外设时钟都是要使能的哦。不管STM32F 还是GD32F。使能时钟,才开始耗电。

网友C:
这个文件嘛?官网的。

网友C:
GD32VF103标准固件库。包括程序、数据结构和宏定义,覆盖所有集成外设的特征,并包括了全部相关驱动和示例程序。

网友D(2020-03-30):
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内核都不一样,所以库什么都是不一样的,顶多函数做的一模一样。

网友E:
去这里下载吧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0?kw=GD32VF1